单片电压4.46V的聚合物锂电池?还是我的表有问题?

楼主(2010-06-22):
TAO BAO有家电池新品牌促销,价格相当的优惠!5X元一片
于是为我的600ESP订制了4组5S1P 18.5V 4000MA 25C的电池组!
电池到手后,看到封装的很好,还用软软的胶封口,再测量电压,发现有3组一致,电压21.9V(单片电压4.38V+-0.01V),另外一组电池电压惊人,22.3V(单片电压4.46V+-0.01V)
观察电池外观没有异样的鼓胀破损等现象,于是赶忙上论坛**,查到论坛里有人说过,好的锂电池的单片电压在4.5V以下电极是处于稳定状态的,又上BAIDU搜,看到说大容量的锂电池电压就高!
肯定4.38的3组是厂家统一的标准,4.46的估计是充电的人跑去看世界杯了
请教大家4000MA的电池,充电应该充到多少伏,以后用的话充到4.2V容量肯定不够4000MA,要是充到4.38V估计应该能达到4200MA以上,我使用5S1P*2飞600ESP,充多少电压合适那?充多高不会影响电池性能和寿命?
厂家现在没在线,已经留言给厂家,请大家给点建议,厂家回复后,我发出来厂家的意见供新手参考,高手鉴定~!
我现在该不该先把电放放? 有什么简单的放电方法?现在在单位没什么东西用

网友:
 见识了,锂电不是都是4.2的吗?

楼主:
 原来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B5%E7%D1%B9
这个帖子说4.5V以下电极材料是稳定的!也就是说不会影响性能的吧!

网友A:
怎么会是满电卖给你啊?

楼主:
百度上有人这样说!
最初的锂离子电池充电电压限制在4.10V/节。电压越高意味着容量越大,现在可以通过增加化学添加剂实现4.20V电池电压。当前的锂离子电池一般充电到4.20V,容差为±0.05V/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是满电卖给你啊?

是我买的时候没有这个5S1P的,大多都是2S 3S 4S和6S,是订制的5S1P,难道是统一充到4.5V测试,然后有一组忘了放电

网友:
你飞一次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锂聚充到4.5?等着大肚子或自燃吧~
99.9999%是你的万能表不准,还真没见过有充电器敢把锂聚充电载止电压设到4.2V以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上有人这样说!
最初的锂离子电池充电电压限制在4.10V/节。电压越高意味着容量越大,现在可以通过增加化学添加剂实现4.20V电池电压。当前的锂离子电池一般充电到4.20V,容差为±0.05V/节。

锂聚从4.1充到4.2只能充入非常有限的电量,印象中好像不会超过10%~

网友:
对了LZ你用的是什么万用表?便宜的话,那就肯定不了!有些精度差的太离谱了!可以差0.2V

楼主:
 我用的单位的100+块的那种红色的小万用表~!应该不会有那么大误差吧

楼主:
刚刚那家里的80+元的表重新测了下 真的是单位的表不准了,单片3.8V,那组4.46的因为我怕怕,所以回来先放电了,现在也是3.8V了,按照3.8V显示4.38V计算,那组偏高的电池电压应该是3.88V 害大家虚惊一场,崩溃啊,没想到他们天天拿来装机的表,竟然不准,难怪前天有人说发出去的机器读数有误差~!

网友:
楼主,测好了就OK了,以后不要用这种东东来吓大家了。
告诉你,LIPO在不改变名称的情况下,永远是4.20V以下充电,过充,过放,都会对锂电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楼主:
:loveliness: 明天去调机,希望不要在出现什么误差了

网友:
咋可能那么大,一定是你的表有问题,到家电维修部跟人家的表对比下试试!~:loveliness:

楼主:
原来万用表电量不足的时候就不准了啊!又学了一招~!

网友B:
告诉我为什么用5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我为什么用5S电池?

因为使用了高压电调和低KV电机,所以使用10S1P的电池飞行,但是10S以上的充电器没有,所以用2组5S1P的电池方便充电

网友:
数字万用表的电池电量不足时,测出的电压会偏高不少的。

网友:
原来是电表问题~~~~~~~~~我说啥时候锂电电压标准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