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50 飞航线最多多久?

楼主(2010-06-22):
飞行时间和发动机有关吧   是好点的发动机吃油还是差点的吃油?OS 50发动机上在600上  飞航线大概多久?换什么发动机最久?

网友:
加大油箱可以飞的很久

网友:
相同条件下,好的发动机效率高省油

网友:
省不省油看发动机调试,富油和贫油能差很多,看取舍了

楼主:
那大家最久飞过多长时间?

网友:
os50飞航线最多多久

见照片说明

这个发动机装在上面的飞机上+自配油+悬停+航线不超过十分钟

这个发动机装在上面的飞机上+自配油+悬停+航线不超过十分钟

网友:
os50飞航线最多多久

见照片说明

上面那颗发动机装在这架飞机上+自配油+悬停航线-最长时间10分钟以内。

上面那颗发动机装在这架飞机上+自配油+悬停航线-最长时间10分钟以内。

网友:
LS真行,OS用自配油,不怕发动机死的慢

网友A:
没有长用,只是实验了一下,上面的飞机用的是三叶46的发动机+自配油+悬停航线-飞行时间25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长用,只是实验了一下,上面的飞机用的是三叶46的发动机+自配油+悬停航线-飞行时间25分钟左右。

怎么有25分钟这么久?

网友:
这个兰头os用自配油烂了不可惜.烂了换黑头55

网友:
亚拓600的55发动机,600原装邮箱,最近调试过0航线加小幅度动作(倒飞悬停)飞行时间大概12分钟左右。飞行时间跟发动机调教关系很大,如果富油较多的话时间会大幅度缩水,不过建议还是稍微富油一点比较好,保护机器

网友:
我遥控器设定是15分钟,飞到时间了休息一下,眼睛和手都要休息一会,再次飞10分钟左右,油烧完了自动熄火降落。(三叶46发动机-付油针未动-主油针1.7圈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