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郁闷的玩船经历,大家帮我给点改装建议。

楼主(2010-06-22):
新人玩船,将经历告诉大家,大家不要笑,给新买船的人一个经验启示。

近日去广州某店买了一只O艇,当时很兴奋,回来第二天就去玩。
第一次郁闷:忘记开控接电,电调乱了,搞了几天,发回店家重新设置,可能是自己原因。
第二次郁闷:等了几天,电调寄回来了又去玩,终于可以爽了,点知三分钟不到,发觉只船时动时不动了,而且开始有点下沉,捞回一看,船仓进了四分一水,
自此后发觉,电调接电就没再发出声响了,但还可以控制马达转,我就将就一下,回家研究入水问题,终于发现压浪板里的大问题,原来压浪板螺丝位旁边还有三个大大的窟窿,是以前钻错了洞留下的,真是无良奸商,将旧船当新船买,当时我买的时候都觉得有点不对劲,船不太新,可惜求玩心切。。。。。

第三次郁闷, 按照论坛上的方法,做好了电调防水、船身防水、接收防水,又去爽爽,三分钟后又罢工了,一动不动,在大湖上飘了一个小时,终于吹回来了,船里竟然没水,我都有点欣慰。。但发现电调电源接口的焊口全部松了,估计是发热烧断了,汗!!

第四次郁闷,不甘心,焊好线第二天充满电又去玩,玩得很激,激了三分钟,又停了,停在湖中心,好不容易充气橡皮艇,飞身救小O,花了半个小时,捞上岸,竟然发觉一推油门,螺旋浆会转动,真是好想一石头掷烂它,猜想可能是过热保护,但不至于三分钟就过热吧?

  1、买船的时候一定要留心看清楚,有一点怀疑都要再挑一只新的,不要太相信店家。
2、只有你是玩船的,拥有一只求援船是十分重要。
3、自己多动手,会拥有更多的快乐。

下面是请教的地方。
我所知的配置:新西达电机,型号不知,新西达70A水冷电调60元, FSGT3  2。4控,955舵机

1、请问我的是什么电机?长度是540,但型号我不知道。
2、我的浆我也不知道型号,但我量过浆宽是4.3cm,套管长是1。2CM, 是很便宜的10元塑料浆,对于我的船长70CM,是不是细了一点,电机和浆匹配吗?有改动的空间吗?

3、是不是电调出了问题,如果要换推荐什么好?

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回贴教教我,谢谢。

自己加装铝板压紧,原来的热缩管撕了

自己加装铝板压紧,原来的热缩管撕了

电调

电调

我只船

我只船

电机及其它

电机及其它

浆和船尾

浆和船尾

网友A:
楼主花了多少米买的?

网友:
玩船的精神可佳!

网友B:
70A水冷电调60元,什么牌的?

哪有这么便宜的电调,确定是70A加水冷?才6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这么便宜的电调,确定是70A加水冷?才60元?

是啊,当时店家还笑嘻嘻说,有好一点的电调 要200多,你要吗,这个60, 我不懂,所以就要了这个,感觉手工很次,但我不知电调这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花了多少米买的?

控300   舵机60   2200安3S1P 140 乘以3      船身加马达 700元, 平行充200多,

网友C:
用最快的速度.用最大的石头------------------------------
把电调XXXXXXXXXX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最快的速度.用最大的石头------------------------------
把电调XXXXXXXXXX

我都觉得有可能电调出问题了,因为接电的时候没声音响的,不正常,但是我担心马达和浆不匹配,就算配好电调,都是会烧得,是不是?请指教。

网友D:
耐心真好,竟然等了一个小时等船被吹回?要是吹不回怎没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耐心真好,竟然等了一个小时等船被吹回?要是吹不回怎没办?

我上边有提到,最后一次去玩,没风,只有充个橡皮艇,划到湖中心救船。

网友:
楼主用的是硅胶,不是硅脂,硅胶隔热、硅脂导热

网友E:
声音是从电机里面发出来的,而不是电调里面发出来的!

网友:
貌似是B28电机带42的桨???

网友:
LZ你还是换条船吧!在这船上折腾没前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声音是从电机里面发出来的,而不是电调里面发出来的!

汗,,现在我才知道,难道是电机出问题了。。。

网友:
先换个30-35的桨试试,B28总应该跑得起的。把多余的模板都拆掉,泡沫都拿掉,舱盖用胶布密封,希望能够跑得轻快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控300   舵机60   2200安3S1P 140 乘以3      船身加马达 700元, 平行充200多,

在广州玩船你都不问问我。。。唉~~~
电是B2856的,配70A电调比较勉强,但最大问题是压水板位置装错,太高了,应该往下移2~3CM,由于压水板装错位造成船体起滑困难,
电调长时间大负载工作,坏只是时间问题,速度就更加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广州玩船你都不问问我。。。唉~~~
电是B2856的,配70A电调比较勉强,但最大问题是压水板位置装错,太高了,应该往下移2~3CM,由于压水板装错位造成船体起滑困难,
电调长时间大负载工作,坏只是时间问 ...

首先多谢您深夜解答.我的船压浪板己经和船底在同一平面了,如果再低z厘米不就突出船底以下,阻力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