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E 3G的问题,玩过3G的请进

楼主(2010-06-22):
听说3G系统玩的激烈会死,供电不够,请问是不是

网友:
这个问题无解

网友A:
空穴來風 無稽之談
下圖顯示6003G 暴力飛行下舵機耗電流平均在2A以下,怎麼會有供電不足問題

楼主:
 郁闷,问个问题,托就出现了,明明就有人出现供电不够,3G重新启动,然后导致炸机。我想问问怎么解决

楼主:
無稽之談
这个无字就知道这个老兄是托,还写繁体哦,我们大陆人是不打这个“無”的,要打无

网友:
个人觉得E39的火气大了点,呵呵,,,,应该详细了解一下楼主的情况再说嘛
本人的550E 3G暂时没出现过激死的情况,,继续观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穴來風 無稽之談
下圖顯示6003G 暴力飛行下舵機耗電流平均在2A以下,怎麼會有供電不足問題

峰值电流最大的时候,电压压降最大,这个时候才是考验电子设备的时候,也是最容易让电子设备低电压重启复位的时刻~~

平均电流只能用来评估电池使用时间,对于稳定性来说没有意义,要看就看峰值电流最大值!

网友:
不过FLYBARLESS确实是以后的一个趋势了

网友:
又是听说,我还听说天上掉馅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郁闷,问个问题,托就出现了,明明就有人出现供电不够,3G重新启动,然后导致炸机。我想问问怎么解决

樓主你開場直指是听说來的,不是心存疑慮嗎?我提供有憑有據的數據給你參考卻換來你的郁闷
有問題~建議檢查接收器是否受干擾,正常接收重新啟動電壓約3.4~3.6V,3G重新啟動電壓是3V,電壓如果真的低到不足時是接收先反應
700 3G用690槳一推人裝飛的好好的,550 520槳更輕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樓主你開場直指是听说來的,不是心存疑慮嗎?我提供有憑有據的數據給你參考卻換來你的郁闷
有問題~建議檢查接收器是否受干擾,正常接收重新啟動電壓約3.4~3.6V,3G重新啟動電壓是3V,電壓如果真的低到不足時是接 ...
你没听说过因3G炸机的??有好有坏的是品管不过关,你看3G更新进度便知3G有隐疾了,视窗更新也不及3G.....

网友:
3G系統穩定性比機械有副翼還穩定許多,LZ所說的事情3G必定不會是最先發生的,3G的使用電壓為3V~8.4V(說明書第22頁或29頁),當舵機使用大電流後,接收機也會受到衝擊,
所以首先會失控是因為接收機重新開機造成,當接收機重新開機,3G自然是從新檢測 (它牌的無副翼系統情況更嚴重)。
3G是在去年底上市,上市至今才於今年6月推出3G系統的升級,中間除非人為問題出錯炸也沒有因3G系統而炸機的
附上兩張圖是今年在5I上某網友吵的非常兇送回檢測的3G,各位看倌仔細看一下問題的發生點

网友:
是黏了胶吗?

网友:
3G正在服役中,未发生此现象。LZ应该拿出具体案例,不能拿一句“听说的”,出来说事,未免太不负责了。

网友:
明显是大电流融化了,看来3g用在大级别飞机上面还要在外面外加供电阿,但是这样的话接收机-3g-每通道独立bec要接3次,多个接头多个鬼阿,什么时候亚托再出一个带每通道独立bec或者带接收机的3g估计会更受欢迎

网友:
你搞上块专用电池不就行了

网友C:
LS的說法真的很讓人出乎意料之外,如果是大電流,需要多大的電流才能融化它,真是太有才了

這位模友總共有三個問題點
1. 3G的連結線沒插到定位
2. 使用了瞬間(502)給黏死了
3. 瞬間(502)把接點給包住了
這樣的結果造成3G自檢時正常時不正常,還炸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听说过因3G炸机的??有好有坏的是品管不过关,你看3G更新进度便知3G有隐疾了,视窗更新也不及3G.....

沒3G之前就沒人炸機嗎?答 案是每天都有人炸而且炸的莫名其妙,那是不是要遙控器或電裝廠家也要好好品管,
3G更新了軟件與質量穩不穩無關,再說電子東西如果設計真的不行更新個軟件就能除百病,亞拓提供新軟件目的,只為的是讓性能更接近真實有副翼的手感,及設計加入可調介面,更人性話給使用的人可依喜好去調整自己要的飛行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的說法真的很讓人出乎意料之外,如果是大電流,需要多大的電流才能融化它,真是太有才了

這位模友總共有三個問題點
1. 3G的連結線沒插到定位
2. 使用了瞬間(502)給黏死了
3. 瞬間(502)把接點給包住了
這 ...

其实他这么做,我认为他是怕插头掉下来,我记得当年阿兰飞的时候也是用热熔胶上死的。
另外我在用USB升级的过程中,发现那个插头亚托已经更改过了,貌似两边的卡口更长了,这样卡的更紧。
所以1121不能完全怪别人。第一批的3G确实就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的說法真的很讓人出乎意料之外,如果是大電流,需要多大的電流才能融化它,真是太有才了

這位模友總共有三個問題點
1. 3G的連結線沒插到定位
2. 使用了瞬間(502)給黏死了
3. 瞬間(502)把接點給包住了
這 ...

結論就是膠太多

某次我把其中一卡笋给弄断,插不紧也是黏了502,但那是用牙签沾一点点沾上,不黏死,扭一扭就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