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fpv 是美国手好还是日本手好。

楼主(2010-06-22):
请问各位老鸟,飞FPV 是美国手好还是日本手好。这个问题我纠结了好久。急盼回答。

网友:
 那个手和你FPV有什么关系,怎么舒服怎么来。

网友A:
当然是美国手啦!!油门一加,单手控制,另一只手可以抽烟什么的,遇到内急,或是哪里痒,头上有蚊子什么的,那一只手就有用途啦!

网友:
都一样喜欢哪边就哪边~

网友: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种问题就好像在问 闯红灯 是方向盘在左边方便 还是方向盘在右边方便

网友B:
个人认为日本手会舒服点,右手可以腾出来 抽个烟喝口酒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日本手会舒服点,右手可以腾出来 抽个烟喝口酒等等

干这些用美国手比较方便

网友:
左右撇子?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C:
我不反对喜欢什么手就用什么手!!而楼主问的是什么手比较方便实用!!这个问题在我入模时也想过很久!最后决定了用美国手!!平常大家用的最多的舵面就是升降舵和副翼舵面了,吧它两个放在一个手上控制并不会受限制,反而很方便!而且现有的载人和无人飞行器控制大多都是副翼和升降放在一个手上控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国手!日本手握觉得唯一的好处,但我不确定,就是日本手它用来飞特技方便~~我不确定啊,因为看见飞的好的大多是日本手!个人感觉飞特技日本手方便!!但美国手是非常的方便控制飞机的!!为什么飞行员不用脚控制副翼啊???就是因为副翼和升降舵面使用是最频繁的无疑吧这俩舵面的控制放在一个手上是效率最高的!!所以我极力推荐使用美国手!!
以上仅为参考!

网友:
个人推荐美国手
原来玩模拟飞行的,摇杆、脚舵习惯了

网友:
我这边的模友还是右手油门的居多

网友:
个人认为中 国手好

网友:
火星手最好

网友:
你也可以发点恨,油门用旋钮控制

网友:
我是中 国手~

飞FPV,飞直机3D,固定翼3D都很好用~

网友:
日本手的由来是因为模型一开始传入国人时控在出厂时就设定为日本模式,这就造就了一批用日本手的老鸟,然后就的菜鸟跟老鸟(没有选择,新人不会调机与试机),这是目前仍有部分人延用日本手其中的一个原因,我身边都已有越来越多的模友改为美手了,本人也是日改美的,改手后技术突飞猛进,因为有前后手法的经历,我可以肯定美手以直观人性,新动作上手快为优势。本人入门4个多月,技术已远超过快两年的老模友(日手)到目前为止只见到两种改手现象:一,只有日手改美手的而没见美手改日手的,二,日手改美手失败后无奈用回日手的。个人认为,随着美手人数越来越多,菜鸟入门选择也多会选择美手了,可以以肯定,美手将是趋势。日手如何好?那只是使用日手人的一个“情结”。
      模型动作的准确性,直机为列,右手摇杆我摇一圈,十字盘也柔顺完整对应的摇一圈,而日手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的。

网友:
爱用哪手就哪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反对喜欢什么手就用什么手!!而楼主问的是什么手比较方便实用!!这个问题在我入模时也想过很久!最后决定了用美国手!!平常大家用的最多的舵面就是升降舵和副翼舵面了,吧它两个放在一个手上控制并不会受限制 ...

我也是三年前日本手改美国手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美国手啦!!油门一加,单手控制,另一只手可以抽烟什么的,遇到内急,或是哪里痒,头上有蚊子什么的,那一只手就有用途啦!
这位前辈讲话很逗

网友:
额...喜欢就好啊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D:
要想精确的修正飞机姿态,还是日本手好些。虽然我用的是美国手。搞航拍,稳定性是关键。

网友E:
日本手怎么就能精确修正姿态呢?难道用油门和副翼来修正?

引用 网友D:
要想精确的修正飞机姿态,还是日本手好些。虽然我用的是美国手。搞航拍,稳定性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尝试过几次航拍,要保证飞机左右是平的,就要动副翼,但又想保持飞机前后水平,就要动平尾。一个手指控制2个动作还是不自然。固定翼做连续横滚的时候副翼打到最大,要保持不掉高度的话平尾就要上下循环,靠右手单独完成是难度很大的。

网友:
 哥用无影手

网友:
神经病的手

网友:
看看水平圆周滚美国手怎么飞,我喜欢F3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