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61级发动机自制排气管的问题

楼主(2010-06-22):
GMS61
发动机
排气管十分巨大 无论如何都不能安装在飞机里 网上卖的像真排气管都不合适 想自己做一个 问大家 做排气管有什么要求 随便弄个铁盒子可以么 里面的增压系统怎么搞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想行就是别太小,别低于原装的容积。型状要求不用太高,太薄了不行我用过火机气罐,两次就震碎了,锡焊也不行会化的。增压没什么系统就摸仿原装的位置装个咀就行。
GMS的排气管都较大但是性能却很好,我把GMS47的排气管装在三叶46上,三叶性能大大提高了!发动机可正装、側装、倒装的,使排气管应露在飞机外面。

网友B:
嗯,可以搞个像真排气。
排气管的形状,长度,容积会影响发动机,但是楼主可以多尝试。
比如用不锈钢焊接。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排气管我准备用不锈钢管做 方形的 大概就是高8厘米 宽5厘米 厚2.5厘米 做个像真的 像汽油机那样的

网友C:
做圆润一点。对回压顺气比较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