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 船多久打一次油????

楼主(2010-06-22):
我刚入船模 O艇 65公分的 软轴 老鼠尾 刚开始跑 不进水 跑了有5-6块电就有慢慢进水现象了  正常吗 有魔友说 玩2次高速就要打一次黄油  是这样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LZ有照片吗?确认是软轴吗?我跑个10次才加点壳牌润滑油润滑一下,一般都不漏水啊

网友A:
是的,船发出后都会替客户加满机油和大黄油,连续跑5组电池,高速时油会被甩出,最后再不保养就会发生软硬轴脱焊的情况咯! 玩船保养和调试同样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船发出后都会替客户加满机油和大黄油,连续跑5组电池,高速时油会被甩出,最后再不保养就会发生软硬轴脱焊的情况咯! 玩船保养和调试同样重要的。

我的船只加了 黄油 没加机油啊  船是你给河南装的那条电O  在请教一下机油要打在哪里? 由于电调设置不太理想所以视频没发,我用A123串联 估计速度最高就60多 用3S锂电串联老是加油5秒就停顿了 在慢加油还能跑, 昨天玩船下去游泳三次 !!汗   都是软轴链接处的顶丝上不紧。待我明天收到6T冰轮在试一下。

网友:
哦!机油您的也加了,在加黄油之前先加的机油,想问下您跑的是T插还是我们配的6MM香蕉插呢?停顿的原因多数是电流问题

楼主:
照片

照片

我把顶丝换成固定电机的螺丝了这样有影响吗?

我把顶丝换成固定电机的螺丝了这样有影响吗?

全景

全景

这个是朋友自己翻的船壳送我了一条,长88 宽22高15 想改电的船壳有点沉,老鸟在动力方面有什么好提议 这个 ...

这个是朋友自己翻的船壳送我了一条,长88  宽22高15 想改电的船壳有点沉,老鸟在动力方面有什么好提议 这个 ...

网友:
奇怪了?我和LZ一样的船,我跑到轴里没油了,也没进水啊! lz你干嘛要换这种螺丝啊!你螺丝上不紧可能是扫齿了!你10T的电机要用6S跑啊!那才有速度!

楼主:
回楼上的 我用6S 锂电的话老是 5秒就断一次电啊  用6S  A123不断电但是速度最高也就60+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 我用6S 锂电的话老是 5秒就断一次电啊  用6S  A123不断电但是速度最高也就60+

断电可能是电调过流保护了,6S A123的电流电压都偏小就没触发保护~~~

网友:
看了您的船了,可能是电压保护的问题了,把电调设到6S锂电保护模式下应该可以解决的。这个连轴器上的顶紧螺丝是易损件,一般拆一次就得换一次的,因为牙口磨平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