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问题!!感谢回答!!

楼主(2010-06-22):
大师们 小弟请教一下 我用FSD3674
电机
配125A电调 电机是2070KV的 最好配用多少V 多少C 多少毫安时的
电池
啊?推荐一下
我现在用5000毫安时 25C 11.1V的 跑的感觉不是太快 而且电池也蛮热的 高手回答一下 小弟谢谢了!!!!

楼主:
忘记说了 我的是86CM的0艇 谢谢

网友A:
你KV2075用6S跑啊!你用3S跑当然慢了,还有你说电池有电烫,你用多大的浆?

楼主:
电机也不是特别的烫 能摸上手个10秒钟 这样的温度正常吗? 我用的浆大概是435的吧!

网友A:
你是80CM长的O你用3S跑,那船体一定没起划,那水的阻力就一定很大,那很消耗电,你电池有点烫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