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小东西

楼主(2010-06-22):
请问有谁认识这东西,谢谢!

网友:
坐一个奇怪的小东西的沙发

楼主:
觉得象是加工光纤上的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象是加工光纤上的设备

我也正要说是光纤焊接头上的一个东东,准确的说是切断光纤的机器。
把光纤放上,压好2边的压板,移动合金刀滚轮,就把光纤很整齐的切断了。
每次只切断一根光纤
光纤焊接的时候,要求光纤的焊接断面是平齐的

网友:
还真没见过   看样子像是什么切割工具

网友:
非常眼熟,貌似5年前看见过,貌似光缆芯的切割器。不过我看的是个整体的箱子,非常大,光缆的接续用的。

网友:
96年就能产的东西,我都没见过!哎。。。。。。

网友:
切割什么东西的吧?

楼主:
按照arp兄所描述应该是了,那压头处上下有橡胶垫做保护,象是保护光纤外表防止刮化的

网友:
红外线感应门锁?

网友A:
 标签上就写的很清楚:光纤切割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签上就写的很清楚:光纤切割器!

网友:
熔接光纤时用于光纤切割,这个东东大概超过2000元

网友:
就是一台光纤切割器,是最老款式的(2000年左右要2K)

可惜是用过的,而且从第七张图片看少了块光纤槽板,如果刀片磨损厉害的话已经没啥利用价值了,

楼主:
固定上面的东西就这么多,刀片上有很多小洞,是可以转动的,用一个锣丝固定,如一方磨损了稍微转一两格又可以当全新刀片用了。

楼主:
用手机发重复了N次,删掉,哎~

网友A:
LZ的是高档货,俺只用过这种一次性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1136&extra=&page=6

楼主:
A24兄把他用在飞机上了,飞机很漂亮。

网友B:
这是一个不完整版的光纤切刀,我经常用。国产的2000左右,进口的5000左右。看刀片位置是个报废的东西,不能切割光纤了。

楼主:
把那切刀转90度用不行吗?那刀片用的时候是固定不用转动的

网友C:
这个东东切光纤是不可能了,看能不能拆开干点别的

网友D:
真没见过

网友E:
光纤切割机,用于切割光纤的面,很精密,楼主发了,很贵的,不过自动对焊机最贵。

网友F:
变形金刚来了 快跑。。。。。。。。。。。。

网友G:
不懂日文

网友H:
我见过光纤焊接机,这个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网友:
新功能.切沙发

网友:
光纤切割器!专用机器 得配套使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那切刀转90度用不行吗?那刀片用的时候是固定不用转动的

这个刀片上的数字是旋转找角度,一般从0开始用,0不好用了就旋转刀片到1位置,以此类推。到9就报废了。这个是精密的东西,只要刀片磨损一点就不能把光纤切得平整,只要稍微有点毛刺,熔接衰减就超过0.03.那就等于熔接失败。进口的熔接机有毛刺根本就不能熔接,当然你可以选择强制熔接。

网友:
光纤切割刀  哈哈

网友:
光缆熔接机用的光缆切刀。楼主多少钱淘的。

楼主:
朋友送的,不用钱

网友:
光纤割刀,主要是要切齐端面,为熔接做准备

网友:
楼主开下光吧,会好看很多

网友:
楼上的神经啊,恶意灌水,希望斑主清理

网友(2011-01-22):
光纤融合设备上的,我见过一次就和这个差不多,不过你这个少了好多东西

网友(2012-04-22):
又学了一句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