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豹/猎豹的一个恶心的错误,不知道大家注意没?

楼主(2010-06-22):
大家先看:

大家再仔细看看:

对比一下恒龙的和其他的,明白了吧?
我就是因为这个 才没买的

网友A:
厂家为了方便用了原来的地盘 自己改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为了方便用了原来的地盘 自己改改吧

它没采用原来的任何底盘 它这个是新开发的

网友B:
一款波箱,装遍所有车型,只能这样恶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款波箱,装遍所有车型,只能这样恶心了。

理解得很到位!!!!!!!!!

网友:
是的,没办法,我当时也看到了,不过太喜欢了就两个都买了。唉!什么时候HL能开发出精准的。

网友:
这是准确的角度。猎豹的大倾角是最吸引人的。

网友:
哈哈,行了,知足吧,恒龙就这样,一直期待能开发一款高扭力的齿轮箱

网友:
大多数是为了顾及HL的齿轮箱,大家看下就知道,按照真车设置齿轮箱放不下,主要应该是齿轮箱太高的原因吧, 如果下一辆出虎王的话,还是出现这样的几乎平面底盘,那还是真恶心到家了

网友:
LZ知足吧!要是恒龙做的正确、精细的话,就不是这个价位了。

网友:
估计是内部设备的影响吧

网友:
原来有这个问题 还好啊 没有购入啊

网友:
唉,恒龙什么时候能出精品啊

网友:
呵呵,角度不一样

hl故意这么做的吧

如果没有授权,做得一模一样是有法律风险的

网友(2012-12-10):
HL的实在玩具

网友:
恒龙就是这样,,,偷懒。。。

网友:
我看炮盾的形状也是错的,炮管位置偏低了。

网友:
虎王的首下装甲倾角似乎是对的

网友:
关于恒龙 猎豹 错误
1 车身长度错误
2 悬挂高度错误
3 履带和车身的间隙过大
4 车身离地太高
5 首下装甲错误
6 车灯灯座作物
7 炮盾尺寸错误
8 战斗室比例错误 (由于车身长度错误造成)
9 随车工具架位置错误
10 工具外形失准
11 机枪防盾错误
12 枪管尺寸错误
13 悬挂方向错误
14 诱导轮外形错误
15 战斗室顶端物品尺寸及位置 错误
16 尾部大型置物箱 外形、比例、尺寸错误
17 排气管 外形、比例、尺寸错误
18 全车各种细节缺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款波箱,装遍所有车型,只能这样恶心了。

哎,像德国ZF 8档自动变装了很多车型一样,恒隆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