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请教:30级 XXD 2820电机30%油门异常振动。

楼主(2010-06-22):
请教:30级 XXD 2820
电机
30%油门异常振动。
带9060的浆或是12*6的浆都不行!30%油就振动,100%没有问题!
排除浆的问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推测,机体频率共振,加强机体及电机结合部强度,改变飞机共振频率、、、

网友:
轴承有没有问题?

楼主:
就是连接处太薄,现在加厚,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2010-09-25):
那个连接处啊

网友C:
螺旋桨装正没有?有的孔很大的要放一个配件的,30级的功率振动,不处理好电机座都能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