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款osd图像界面里的接收信号强度是用数字表示的????

楼主(2010-06-22):
我在论坛里看到个视屏,osd界面里的信号强度和卫星强度都是用数字表示的,这样比较直观,请问是哪一款osd???

而独眼龙等osd界面里,信号强度和卫星都是以类似于手机信号的方式表达,只有4格,分得不细,希望数字化

网友:
SKYLARK与红狐狸的OSD都是数字式的。

网友A:
数字式的又不是百分比,你怎么知道哪个值是最好哪个值是最差?除了事先测好了,

百分比的显示才是最合理的

楼主:
回楼上:好像数值越高,信号越强吧,你说的百分百显示,我好像还没在论坛里看到过嘛

就是这个界面的osd,看看有谁能认出来啊,请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式的又不是百分比,你怎么知道哪个值是最好哪个值是最差?除了事先测好了,

百分比的显示才是最合理的

数字式为何不是百分比?我用的SKYLARK是0-9,虽不是标准的百分比,但与百分比的意义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说的有可能是 老鹰树的osd

卫星信号强度;用 标准的数字表示 1. 接受卫星的数量  2  HDOP 指标(越小越好,小于1最好)

接收机信号强度, 遥控器在旁边 100---关发射机  0; 用 0-100 表表征接收机信号强度RS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