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无聊,将TDF9通PCM接收机引出RSSI

楼主(2010-06-22):
        今天定了个Easy OSD,这两天停飞了,想起来Easy OSD有RSSI插口,空着也浪费,而且等待是枯燥而漫长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于是翻看关于RSSI引脚的帖子,得知如果是36116芯片,RSSI引脚应该是12号。拆开接收机后一看,果然是这个芯片。依稀记得这种有很多脚的芯片脚的编号是从圆圈标识(或圆洞)开始数第一个,然后顺着绕。用万用表测试了一下第12号脚和负极的电压,开遥控器和接收机,电压显示2.19V,然后关闭遥控器测试,只有1.10V了。应该就是这个脚!
        虽然找到了脚,但焊接绝对考验你的功力。这个芯片就跟小拇指指甲盖差不多大小,上面有16个脚,两个脚之间的距离连1毫米都不到。还好我是视力好,眼睛眯起来看了又看,终于小心地焊接出引线,然后又从舵机插口的负极引了一根线,做了个舵机插头的母插。等OSD到手后在板子上焊个公插就OK了。
        纯属自娱自乐

网友A:
芯片型号错了

是31136

网友:
学习了,也是用TDF PCM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错了

是31136

啊?哇哈哈,没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