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的亚托sport居然有如此大的虚位,该如何调整........ 附:照片--视频

楼主(2010-06-22):
飞机是全新的套机,旋翼头本来就是装好的,检查下,发现SF摇臂虚位很大,开始以为螺丝没上紧,后来自己重新装一遍,还是一样....
飞几个起落回来,虚位就更大了!!

SF摇臂的虚位一边大一边小,向位器上的两个摇臂也有虚位,但是没有SF臂的大

PS:摇臂上的两个垫圈肯定装了,螺丝也拧到底了,也没有滑丝,也有上胶,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大的虚位~?

以前的亚托450GF上没有这个问题,600上也没有....就这次买的这个....唉!

请问各位:出现这个问题,如何才能消除虚位~

网友:
这个一点点,没有问题的

楼主:
为什么以前飞过的GF都没有,更不要说别的大飞机了。看这个太心烦了,也使大桨夹的桨距产生了虚位

网友:
我的明天就到货了 怎办哇

网友:
我觉得是螺丝的事,不如换一套螺丝

网友:
换螺丝 增加垫片试试?

网友:
 LZ如果可以找到这么小的半丝螺丝,问题可以小小的改善。。。

网友A:
原来新机就这样啊,我的也是这样,新机时没注意,还以为是炸机导致,我研究过,这应该是轴承的框量太大。

网友:
我得没见有问题,不过今天炸了,还没注意看到有没有

楼主:
那各位买的450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
LZ你、可能是属于个别问题,。我的是炸鸡之后才有这种问题,不过都没你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新机就这样啊,我的也是这样,新机时没注意,还以为是炸机导致,我研究过,这应该是轴承的框量太大。

支持这个观点,原来我的PRO用的副厂尾推摇臂,轴承比较框,所以摇臂也会上下框,换了原厂摇臂和轴承就一点间隙都没有了

网友:
换GF的轴套螺丝就好了
当然,能够换skf的轴承更加好

网友:
旋翼头还可以接受,就是单推的尾巴,虚伪不敢恭维啊。

网友:
可以说yt sport是yt家族中 质量最差的一款飞机, gf  se虽然是老款,但是质量一点都不狲色. 降低成本的必然产物.

网友:
我的猛炸N次就出现这问题了。换轴承可以完全解决!

网友:
回家赶紧看了看,也是新入套机还没装完,纹丝不动十分顺滑,没见LZ视频中的虚位

网友:
这个需要跟换轴承附图一张

网友:
 我也这样啊
没事

网友:
遇到过,将轴承上轴承胶,再次固定,还有就是旋翼头得螺丝全换,我得SPORT也是飞了几十个起落后发现日子框和摇臂都有些虚,重新搞过后现在很爽

网友B(2010-08-17):
YT的SPORT我看过真机,主旋翼头部分真的是一点虚位都没有,炸过几次也没有。LZ买到的可能不太正常

网友C:
估计是里面的轴承裂了。。

网友D:
你算好的了,我的尾传导轮轴组都是歪的,yt的东西是越来越差了!

网友E:
不做任何改动,LZ飞飞看,这一点点虚位是没什么影响的
虚位是正常的,LZ没有发现YT的尾巴虚位比这个大么

网友F:
加个垫片试试

网友G:
轴承和金属之间要用螺丝胶粘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