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PRO 充电时能不能不作平衡呢?

楼主(2010-06-22):
我玩小飞机,我用的都是1S电池, 通过一拖三线充电,我觉得没必要作平衡充,好像延长了充电时间,估计浪费了6分钟的时间, 到了后段时间都是用0.1A充一下等一下的,请问UNA6PRO 充电时能不能不作平衡呢?

网友:
你冲到差不多时间,自己就拔下来好了,无所谓的~~~

网友:
UN-A6是每S完全独立充电的,也就分路平衡,每S充电时跟旁边电池电压毫无任何关系,我的A6已经在路上了,激动ing。。。

楼主:
不是的哦!据我观察, 充三个电时,充电器会跟据另外两块的电压,对电池提高或降底电流,甚至停止等方式充电,  也就是说,三个电池,电压高的,会分配来小电流去充, 电压底的会分配到大电流去充, 这样不断的调整目的可能是为了同一时间把三块电池充好而已.(猜想的)

楼主:
既然它的独立充了, 我觉得就算是3S, 6S的电池也没有必要作平衡去充,  电池组里,各充各的,先充好的先停,有没必要平衡吗?...,  还是这样充法是有什么特殊意义的?请多多指教了!

网友:
我现在都是在用。确实有这个现象。设计的人大脑进水啦。
比如设定充电电流在2.6的时候,电压低的一片充电电流会提升到3A。

楼主:
 言论不要太激哦~

楼主:
会不会,有什么模式是可以不作平衡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就错怪了设计都了,  或都把这个问题提出希望厂家在下一版本加入或改进也不错.呵呵~:loveliness:

网友:
仔细看3楼,UN-A6是每S完全独立充电的,也就分路平衡,所以电压显示满了。没有充电电流那块,直接拔下来换下一块就好了。

你在平衡冲里面找不用平衡,这个问题不觉得很怪吗?

网友A:
una6本来就没有平衡这个概念,它只是把6s电池当6块电池充的,最后过程应该叫恒压充电,电压块到了电流自然就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a6本来就没有平衡这个概念,它只是把6s电池当6块电池充的,最后过程应该叫恒压充电,电压块到了电流自然就笑了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我的是201003的版本,可能与你的早期版本不同.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你的电源瓦数太小!~

楼主:
12V8.5A 可能是小了点, 但我充的都是小电池, 260PRO用的是130MH-华科4G6用的是 600MH电池. 应该够用了吧?

网友:
锂电池充电方式是先恒流充电,再恒压充电。你所看到的电流减小的原因是电池正在处于恒压充电的状态,此时电压恒定,电流并不大。这个状态对于a6来说并不是所谓的平衡。

网友:
UNA6有不同的软件版本,我的是10年3月的软件,最大5A的。也是这个问题,很烦人,我也玩小飞机,有时也会充3到4块单节小电池。电流会自动变化,拿充两个3S2200来讲,先插了第一块是,设定为2。2A,充一般时间后,但还没有达到4。2V,电流通应该还是2A的,这时如果再插上一块电量较低的第二块3S电池,新的电池就会自动升到2。6A,先插电池就会降到1。8A甚至更低,最后两块电池会在接近的时间同时充好,而一般模友往往会需要先插的那块先充好,特别在外场用时,这样可以轮流用。而自动加大电流可能也会对某些电池不好。

老版本的可上8A的软件好像没有这个情况的,这是个改进,不过有点画蛇添足了。

楼主:
LS与我的遭遇一样,  串联式平衡充充电时作平衡是有益的是可以理解的,  并联式 独立的充电器, 我想没必要去作平衡了吧? 按我设定好的电流去充就OK了.  希望UN能看到这个贴, 并加一个不作平衡的模式. 就完美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为了保护充电器,按照你设置的电流维持总功率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