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动力电与视屏电共用好,还是两块电池独立供电好?哪种方式采用的人比较多啊

楼主(2010-06-23):
大家说说动力电与视屏电共用好,还是两块电池独立供电好,说说原因,或实际飞行中所碰到的利与弊

是上两块2000ma电池,独立供电,还是1块5000ma的电池共用电,哪种好

网友:
我觉得如果共用电不干扰视频发射及遥控接收的话,共用电肯定更好,能够将有限的载重能力全部化为动力,而不必带一块电池去满足耗电量并不多的无线发射与视频供电。

并且共用电的话是飞机动力与其他耗电是同步的,不然你飞机没电了,视频电尚余很多又有何意义呢?反之,视频电用完了,飞机就算剩余再多的电能,你还敢飞吗?

网友:
是啊!  许多摄像头、图传是12电压,直接用3S的电池供电好还是用升压块供电好,升压块对接收机有干扰吗?这些对非常模糊啊??????

网友:
根据我的实际测试,共用电和独立电遥控范围相差很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分离好,至少动力没电了我还是滑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离好,至少动力没电了我还是滑回家

共用电就算动力电不足以飞行了图传还是有保障的~

网友:
动力我用5500,视频我用7.4 4500毫安在5.0的视频输入输出端升压后给发射和摄像头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