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kv尺寸一样的电机扭力都一样?

楼主(2010-06-23):
是否kv尺寸一样的电机扭力都一样?为什么厂家不把扭力标出来?

网友:
扭力当然不一样了晕
2208 KV1000跟 3674 KV1000扭力能一样吗
一样的话那还生产什么3674啊 都用2208算了

网友:
KV一样是转数一样!

网友:
楼上的沙发没好好看帖子!

楼主都说了KV、尺寸都一样的来比较。2208和3674尺寸一样么?

网友A:
哈哈 没仔细看只看到了KV
各个厂家的电机KV尺寸一样,扭力也不近相同

网友:
也不一样,差距还很大

网友:
功率相同的情况下    kv越大  扭力越小

网友:
好像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没仔细看只看到了KV
各个厂家的电机KV尺寸一样,扭力也不近相同
理论上尺寸相同,KV相同的电机,扭力是不尽相同的,磁钢强度,漆包线电阻,硅钢片的导磁能力,外壳厚度,等等都会影响电机的扭力,但厂家不把这么重要的参数标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尺寸相同,KV相同的电机,扭力是不尽相同的,磁钢强度,漆包线电阻,硅钢片的导磁能力,外壳厚度,等等都会影响电机的扭力,但厂家不把这么重要的参数标出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是属于商业秘密吧

网友:
这么说吧!用料做工好的电机在同一KV值 同一尺寸下一定比做工差的好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