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了N久的4G6S双桨问题终于有可能解决了!!!

楼主(2010-06-23):
我的4G6S飞起来总是有双桨 ,大概2MM左右,虽然不影响飞行,但是时间长了怕产生离心力伤了主轴。

昨夜闷热,睡到2点,醒了便睡不着了,于是,又在脑海里想了一遍4G6S双桨的问题。
由于250还没到手,所以傍晚的时候在网上下 载了YT的说明书,看了一遍,上面清楚地讲双桨的产生和某个拉杆有关系,是不是4G6S的双桨也和十字盘拉杆有关系呢?不过JJ在办公室,不在家里,没办法验证,于是在4点钟的时候又睡着了。

今天一早到办公室,就把4G6S拿出来了,检查下居然发现十字盘上的两个拉杆用目测就知道有长短!!!严重鄙视下华XX的做工!!
两个拉杆不一样长,你Y的装配时就不能认真点???
大桨基本都有长短,你Y的检查时就不能仔细点???
既然是配4G6S的,你Y的2801控里的设置什么油门曲线什么的就不能完全点???
于是把拉杆拆下来,重新搞成一样长短的,因为2801控暂时不在手上,还没有办法验证是否彻底解决了这个双桨问题!等控到手了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是你装机的时候不注意吧?

楼主:
4G6S是RTF,不需要用户组装任何东西的呀!

网友:
组装并不等于调试呀!它是给你装好了,调试,还是要靠自己的。

网友:
我记得4g6的十字盘拉杆构造和亚拓的完全不同!

网友:
4G6的大桨夹虚位太大,联接桨夹的摆臂处也有虚位,建议换个Ep200的轴承配件

楼主:
由于250还没有到手,所以控也不在,还没有试车,不过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

桨夹摆臂处,你指的应该是T头吧,那个确实存在比较大的虚位,华好象是用了一种类似纺织材料垫在里面的。

大桨夹也确实是,我一般把螺丝上得稍微紧点,到桨摆动起来不那么灵活就行。

正是因为华的做工,我才订的YT250SE,那个看上去不错,看网上的说明书就详细得多了。

网友:
250飞久了也有虚位!哈哈哈

网友:
建议在横轴这边,橡皮垫圈与锥型金属垫片当中可以夹个小垫片,防止桨夹左右串动

网友:
楼主的设想完全正确。但并不是要调成一样长。
这个拉杆不但能调双桨,还能微调螺距。注意,调整方法与YT250不同,加螺距,则减短,减螺距则增长。
4G6是分肥可爱的机机,但各零件太小了,调整起来很费神。

网友:
KKAKJI,我的橡皮垫圈MS快坏了,知道哪儿有配件或是什么配件与其通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