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发动机总被粘住。。。。

楼主(2010-06-23):
HSP 94085
发动机
搁一宿,发动机就粘住,拉也拉不动。化油器清洗液泡也泡不开。。。
之前粘过也清洗过,但现在搁一宿就粘住了。为什么啊?怎么避免粘住?

网友A:
用WD40洗一下试试。

网友B:
用的什么油?

网友C:
我用得flash燃油,如果使用堵排气方式熄火,发动机放置一夜85%的几率被粘住。感觉是废油有关。残余的润滑油粘住了活塞。不过使用掐进油管熄火的方式就很少被粘住。搂主可以试一下,不过要注意安全。
还有,如果被粘住,用吹头发的吹风机吹发动机,把发动机吹烫手以后,基本上就能再次转动发动机了。然后将发动机启动,运行3-5分钟以后,掐油管熄火,一般也不会再被粘住。

网友D:
一夜就粘住??
ls你油里加胶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