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过来看看这个是什么IC非常感谢

楼主(2010-06-23):
本地一位魔友一台平衡冲烧掉了一个IC 但是由于烧黑了看不出是什么IC无法更换,因为本人主要是负责机械对电路不是很懂所以想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型号的IC  有人说好象是4409但是看起来好象不像 而且厂家为了保密有些IC上面打磨过 请这方面的高手指点 上图

楼主:
忘记标出烧掉的是哪个补个图 还有完全是义务帮忙修理麻烦大家给看看 之前也帮别人修好了一个好盈的电调

网友:
MQ2,用4425即可,可搜索我的回帖。

网友A:
这个最好判断N管P管啦,四脚并在一起(5、6、7、8脚)的是D极,如果接高电位,是N管,如果拉低电位,是P管,而用这这里的呢,是作为DCDC转换(看线圈和二极管),一定是功率管,而且内阻电流越大越好(同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判断N管P管啦,四脚并在一起(5、6、7、8脚)的是D极,如果接高电位,是N管,如果拉低电位,是P管,而用这这里的呢,是作为DCDC转换(看线圈和二极管),一定是功率管,而且内阻电流越大越好(同封装)。

不懂这个 请教具体型号名称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4405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