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V设备怎样防水

楼主(2010-06-23):
想在船上安装FPV设备,但摄像头、图像切换器、发射器怎样防水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4?

兔哥,704是什么啊?能解答详细点吗?另外,怎样才能做到暨防水又散热啊?谢谢。

网友:
放在饮料瓶里!涂抹防水胶就好了!

网友:
船用FPV没什么价值,首先你无法解决晃动问题,风大点、波浪大点、速度快点都会引起船的颠簸摇晃,看屏幕估计会吐……

网友:
在坛子里看到有人用704硅胶作防水用。楼主自己搜搜吧。

硅胶本来就是用来散热的

网友:
防水搞好了,估计散热是个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B:
玻璃密封胶!不损伤金属,而且过后暴晒就能去除

网友C:
装入安全套扎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入安全套扎紧!

接收机可以,我也是这样做的,用的是气球。但发射机就不行了,不散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密封胶!不损伤金属,而且过后暴晒就能去除

谢谢,但不知散热性能怎样?

网友:
用安全套啊,真的很实用。

网友:
用704胶将电路板部分涂上,散热器就不用涂啦,这样不影响散热的。704硅胶就是用来做电器防水的。

网友:
704硅橡胶  散热 防水 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