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260A 笔直的前进后退

楼主(2010-06-23):
这个连杆,要保证它是垂直的,那么飞机就前进后退就不会飞斜了。

而一般大家买到的都是这样的 这个连杆是斜的。
那根连杆不是竖直的,是有一定角度的,就是这个角度,导致了桨,平衡锤的运动 没有和下方的十字盘同步
九鹰的技术人员借口说是先天缺 陷。哎,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小问题,制造精度能保证的话,就不会有这类缺 陷了
我也是参考了msr blade才发现了这个关键的连杆。

现在我的260调好了,挺好飞的,这个东西质量真的不错,做工也不错。也在努力改进技术,我把新的po上来,也希望厂家看到,改良出更好飞的下一代
260,造福飞友。

网友:
没看清楚,不知道是指什么?
好像第一张是老式连杆,现在的都是新的连杆了,就是第二张图。
怎么?还要大家回到老式连杆,呵呵,都停产了。
问题不在此啊!

网友:
再说,我的260(新式连杆)完全可以笔直前进、后退啊。
260的问题不是在笔直前进、后退,而是不能真正的自旋(不打前后舵情况下),表现在:顺时针自旋,有机头前进倾向;逆时针自旋,有机头后退倾向。这是结构问题,不是连杆问题。
结构没有问题的JJ应该是--不打前后舵情况下,直接打转向轴(往左或往右),会以JJ重心为圆心(逆时针或顺时针)平稳自旋。

楼主:
呵呵,我的机子买来的时候,是斜着飞的。。不过楼上兄弟说的也是一个问题,我也在摸索。大家一起来交流

网友A:
260A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自虐行为 ,表现为平衡锤抡圆了往自己身上抽打 ,打头罩,打尾杆.... 在空中响亮的“啪啪”声听着都疼 。

抽打的时候自然免不了飞机短时狂抖、自旋...... 希望九鹰出个短版平衡杆OP件,在此之前不得不自己动手 。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奇怪,我基本属于暴飞了,几乎没有出现抽打情况(出现过1、2次,但都是几乎失速了的时候),难道我还不够暴?!

网友:
来段视频看看

引用 网友A:
260A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自虐行为 ,表现为平衡锤抡圆了往自己身上抽打 ,打头罩,打尾杆.... 在空中响亮的“啪啪”声听着都疼 。

抽打的时候自然免不了飞机短时狂抖、自旋...... 希望九鹰出个短 ...

来段视频看看

网友:
平衡杆太软所以会打大桨,我遇到过平衡杆和大桨象扭麻花一样扭在一起。
而且还容易断,我断了两根,一根断在球头部,一根在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我基本属于暴飞了,几乎没有出现抽打情况(出现过1、2次,但都是几乎失速了的时候),难道我还不够暴?!

其实无需太暴即可欣赏到精彩自虐表演:

控设置室外模式,全速前进,撞墙之前必然转后满舵,此时头罩遭毒手,大嘴巴猛抽 。
同样,后退时急刹转前舵,尾杆遭痛击,流星锤猛砸。

网友:
"九鹰的技术人员借口说是先天缺 陷"
呵呵
十字盘控制臂的方向决定了这飞机一定是这么斜飞的
包括前后左右,都是斜的
仅仅是斜情况稍有差别
和450十字盘控制臂的位置相比
相差了4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