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泡沫用什么胶水

楼主(2010-06-23):
各位前辈们.泡沫用什么胶水粘不会溶化?在线苦等中

网友A:
泡沫胶、热熔胶、.....
赚一分走人。

网友B:
热熔胶比较方便!一般卖文具的地方有售!

网友C:
面积大的话用喷胶

网友D:
泡沫胶难找,不怕麻烦就白乳胶吧

网友E:
3M 77 或 75 泡沫喷胶

网友F(2011-06-30):
可以用硅胶的!特意去我们那边一个师傅那里问的!

网友G(2016-11-22):
啥胶都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