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3):
电池
到电路版的线,
电机
一转。线就热。老鸟给解答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在线等

网友A:
电路板是什么电路板?电调吗?
线热如果电机转的正常那应该就是线细了,或者是线太长了。造成线上阻值太大,过大电流时消耗发热。
楼主最好能说的详细点,什么电机、电池,用的什么样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