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水翼艇

楼主(2010-06-23):
做电动水翼艇
一般螺旋桨是在水翼支架上(水下)
大家如何安置电动机啊?
是把它固定在水翼支架上(水下)
还是安置在船体内通过什么传动方式解决?

网友:
软轴传动

网友:
可以用软轴传动,也可以做一个比较紧身一点的整流罩,把内转子电机固定在水翼上,还可以省去冷却。两种结构各有优缺点,看你怎么取舍。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电动水翼艇
一般螺旋桨是在水翼支架上(水下)
大家如何安置电动机啊?
是把它固定在水翼支架上(水下)
还是安置在船体内通过什么传动方式解决?

一般螺旋桨是在水翼支架水下
是把它固定在尾支架上...獨立分开的..因水翼要调整航姿和升水角度
用直是把它固定在轴...因其推水角可帮助快速升起船体

网友:
转自《陆海空模型》

网友:
转自《陆海空模型》

网络延迟,多回复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