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铝,钢,和铸铁的选择

楼主(2010-06-23):
之前总是觉得钢或者铸铁的零件实在沉得恐怖,比如160多的回转台就已经几十公斤了,对于家里的小铣实在是承受不了,想着DIY常用的配件时能不能用硬铝代替一下。因为只是自家用的,一件两件,对成本也没那么敏感了。

下面这几个材料好像都有用来做床子或者配件的,刚才没事搜索了一下,把常用参数列下来记一下,资料还没好好整理,数据也不齐,先凑合吧

其中硬度这个指标,大致的换算关系如下:1HRC≈10HB≈10HV

1:7075硬铝:
7075铝板的物理特性及机械性能:抗拉强度524Mpa,0.2%屈服强度455Mpa:伸长率11%,弹性模量E/Gpa:71,硬度150HB,密度:2810。

2:7A04硬铝:
  抗拉强度 σb (MPa):≥530
  条件屈服强度 σ0.2 (MPa):≥400
  伸长率 δ10 (%):≥5
  注 :管材室温纵向力学性能
  试样尺寸:所有厚度

3:45号钢:

铁,钢密度大概都是7800左右吧。

45号钢为 优质碳素结构用钢 ,硬度不高易切削加工,模具中常用来做模板,梢子,导柱等,但须热处理 。
  45号钢广泛用于机械制造,这种钢的机械性能很好。但是这是一种中碳钢,淬火性能并不好, 45号钢可以淬硬至HRC42~46。所以如果需要表面硬度,又希望发挥45#钢优越的机械性能,常将45#钢表面渗碳淬火,这样就能得到需要的表面硬度。
  1. 45号钢淬火后没有回火之前,硬度大于HRC55(最高可达HRC62)为合格。
  实际应用的最高硬度为HRC55(高频淬火HRC58)。

GB/T699-1999标准规定的45钢推荐热处理制度为850℃正火、840℃淬火、600℃回火,达到的性能为屈服强度≥355MPa
  GB/T699-1999标准规定45钢抗拉强度为600MPa,屈服强度为355MPa,伸长率为16%,断面收缩率为40%,冲击功为39J

4:HT250灰铸铁
抗拉强度 σb (MPa):250
硬度 :(RH=1时)209HB

5:QT450球墨铸铁
抗拉强度 σb (MPa):≥450
条件屈服强度 σ0.2 (MPa):≥310
伸长率 δ (%):≥10
硬度 :160~210HB

如果是自己家里的小机器DIY,貌似硬铝合金就很好了。45号钢真是万金油式的材料。如果不在意重量,做什么都合适。

哪位前辈有知道什么店铺卖7075-T6这类硬铝合金的比较货真价实,而且自己试过的,麻烦请PM一下给我吧。淘宝上的价格千奇百怪,都不知道真假。

楼主:
像这个图片里的。这个价格是指每公斤多少钱吗?18元/公斤的7075正常吗?

网友A:
45钢之流,加工成零件,如不做正确的热处理,几乎就是废铁,太软了,硬度HRC十几,有何用?

楼主会热处理吗?

网友:
我要遇到类似问题,跟楼主一起期待高人回答

网友:
要是我做,就45#钢,铝材料和铸铁不好买!45#可以订制,要多大,就多大!尺寸大小随心所欲!而且45#钢便宜

网友:
用黄铜,看了一下黄铜的东西蛮好。

网友:
这么多学问啊,看看算了,不学了,我随便找点材料DIY两下就得了,操心太多,晕

楼主:
像这个图里的工作台支架部分,如果没有铸造的条件,用45号钢来做,然后用螺栓连接或焊接,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但是重量就很恐怖了。

如果支架部分用7075铝来做,用螺栓连接,就比较有可能放在小铣床的工作台上用吧。

网友:
如果不是很大件的东西的话,看楼主的图纸上,结构强度表面硬度也不是要求特别高的话,建议用铝好点,毕竟好加工,而且轻巧些,45#调质钢是个好东西,不过相对铝而言,热处理不好的话,加工变形量会比较大些,球铁是抗震系数,硬度,易加工性,润滑性能都比较不错,就是小件铸造,估计没人愿意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钢之流,加工成零件,如不做正确的热处理,几乎就是废铁,太软了,硬度HRC十几,有何用?

楼主会热处理吗?

45#钢不做正确的热处理,几乎就是废铁 那冷拔钢和A3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钢之流,加工成零件,如不做正确的热处理,几乎就是废铁,太软了,硬度HRC十几,有何用?

楼主会热处理吗?

现在好点的机床都是钢板焊接的!难道都热处理了??以前的老机床都是铸铁的,难道硬度超45#???

网友:
个人玩玩何必较真?手头有什么用什么、容易买到什么用什么。
7075铝好象挺贵,近40一斤。

楼主:
7075铝好像价格各种各样的都有啊,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像二楼那个,写了个18,也不知道是什么单位的价格,各位有购买过的经验吗?

网友:
现在在厦门普通铝一公斤都要22元了,不过制作设备用铝还是比较软了一点

网友:
淘宝上几乎没有按公斤卖的,都有水分。平时搞东西6061即可

网友:
TB上的7075铝材,你给他们尺寸,他们给你切割,再给你算价钱,标价都是没用的.

网友:
厚10    单位MM
100*40两块,          56元/块
140*40两块,          59元/块
140*200一块,     114元/块
进口7075硬铝

网友:
我是买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