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教履带问题

楼主(2010-06-23):
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田宫M4可以用恒龙哪个型号车辆的金属履带。谢了。

网友A: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估计没有相同的,M26差不多,但履带齿不同。

网友B:
直接把驱动轮换了不就行了?

网友A:
不是驱动轮的驱动齿,是履带板上的诱导齿。

网友C:
应该不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