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747-1的无刷电机这么安装对吗?

楼主(2010-06-23):
今天看到论坛中的一个帖子,说下面这么安装电机不对,可我就是这么装的。高手说要把电机往上移,问一下玩过的朋友这么安装对不对,借用一下图片。

网友:
正确来説是不正确的,這样安装,電機軸對不准機頭罩的孔,另一個角度来看就是飛機的拉力綫已經改變了,从理論上来説,會影响飛機性能的!

网友:
电机轴应该和木棍中心在一起.你这样装的起飞就上扬时速

楼主:
谁能说通俗点,我是菜鸟,拉力线应该对准哪?机头罩我已经剪了。因为马达的问题罩不住。

网友:
楼主网上搜一搜塞斯纳真机图片看看吧

你就知道螺旋桨轴应该从什么位置出来了。

网友:
另外,塞斯纳有747这个型号么?

网友:
和我的型号一样的,塞斯纳747-1  翼展980CM的  是吧??我也是这么装的,这个飞机小,我没对,,飞是可以飞,有点难操控,我也是新手,,我一般不飞,出去也是我表姐夫飞给我看  ,毕竟他算是老鸟了,他94年开始玩航模!:loveliness:

网友:
不对,电机要安装的高一点。

网友:
把固定木桩前端向下压一点,大概负5度左右,调整拉力线可以飞。我的就是这样改的。

楼主:
似乎都说电机要安装的高一点。

电机轴是往下有角度的,因为木棍上削了个角度,装上电机座后自然就有了一个角度。

难道我要重新去买电机座?周末先强行去飞一次,希望不要炸烂就好。

楼主:
在淘宝狂找,终于找到了一款电机座。这个电机座安装后,电机轴应该正好在木条下面一点。是否可以?麻烦知道的高手说一下。

网友A:
象你照片中的安装完全可以放心的飞,对这么轻的慢速飞机来说问题不大,当然你如果最求完美那就尽量按原来的设计安装,我曾经就是这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象你照片中的安装完全可以放心的飞,对这么轻的慢速飞机来说问题不大,当然你如果最求完美那就尽量按原来的设计安装,我曾经就是这样飞的。

非常感谢,又买了电机座,不过周末前肯定到不了,一直在纠结周末是否要去首飞,看来周末可以去尝试一下了。

网友:
其实这样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飞机本身就慢,上单翼,很好飞的,稍微有点模拟器基础就可以上真机体验了

网友:
没问题,

我就是怎么装的,放心的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是蓝宇 TW-747,对应的机型好像是塞斯纳 185。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机座基本和原配置的拉力线吻合,比那个GWS座要合适的多。我现在卖套机就用这种座

网友:
这样安装对了,我就这样装的,把头罩孔剪大,飞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