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R6100E接收机对码

楼主(2010-06-23):
DSX7与AR6100E对码。按照JR的说明书中要用接收机
电池
。可是手头上只有电调和电池。求教各位。怎么解决。能把接法和步骤告诉我吗。不吝赐教,多谢。还有JR接收机插头的三根线橙色红色和黄色,那个颜色在最上边。

网友A:
电调插头插接收的th通道就好了,对码操作一样。线的颜色都试下也可以,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