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模式的美国手是怎样的?

楼主(2010-06-23):
我用模拟器设置的是:

非3D模式
左手上下:油门
左手左右:方向
右手上下:前后倾
右手左右:左右倾
这应该是美国手吧

可是开3D模式的时候
左手上下:升降
左手左右:方向
右手上下:前后倾
右手左右:左右倾
感觉不对呀,不知道怎么控制油门,而且看网上美国手都是右手控制升降?那前后倾怎么控制?还是我想错了网上说的右手上下控制升降舵指的是前后倾?

网友:
没研究过
我一直是日本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开3D模式的时候
左手上下:升降
左手左右:方向
右手上下:前后倾
右手 ...

开3D的时候油门呢?

网友B:
 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开3D后控制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左边的油门在中间,是0桨距,上是正桨距,下是负桨距

网友:
升降就是前后倾!所以换3D模式手法一点不变!你普通模式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3D的时候油门呢?

我也是问这个呀,如果左手控上下制油门,右手上下控制升降,那就没有前后倾斜了。。。到底是怎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开3D后控制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左边的油门在中间,是0桨距,上是正桨距,下是负桨距

油门和升降是用一个杆控制的?既是说我的设置是对的?既是说3D模式下无法将油门关到最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和升降是用一个杆控制的?既是说我的设置是对的?既是说3D模式下无法将油门关到最小?

升降是又叫升降舵,指的是飞机姿态,和油门一点关系都没有!!3D模式的确不能将油门关到最小,而且很流行的一种玩法叫“定速”,即无论油门在什么位置,螺旋桨的转数是不变的,靠油门杆控制螺距来达到改变升力大小和方向的目的。能开3D的直升机都是混控,也就是说油门同时控制螺距,也就是十字盘上下移动,改变螺距,不知道这么说楼主明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是又叫升降舵,指的是飞机姿态,和油门一点关系都没有!!3D模式的确不能将油门关到最小,而且很流行的一种玩法叫“定速”,即无论油门在什么位置,螺旋桨的转数是不变的,靠油门杆控制螺距来达到改变升力大小 ...

有点明白了,大家说的升降叫升降舵,是控制飞机的前后倾斜,不是我想的飞机上升和下降。
普通模式靠油门杆控制马达转数实现飞机上升下降,3D模式靠油门杆控制螺距实现上升下降。
3D模式下油门没太大用处。---------对不对呀?

网友A:
至少解决了你之前的问题,但是对于螺距和油门的理解可以以后慢慢的领悟,先飞好模拟器,再上真机,多看帖子,最好有老鸟带,如果有老鸟给你用真机做讲解你立刻就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解决了你之前的问题,但是对于螺距和油门的理解可以以后慢慢的领悟,先飞好模拟器,再上真机,多看帖子,最好有老鸟带,如果有老鸟给你用真机做讲解你立刻就能明白了

谢谢呀,我是新手中的新手,玩模拟器才1星期。不过我很入迷的天天玩模拟器都玩不腻。
(飞行技术没怎么提高倒是把各种模拟器了解了一遍)

网友:
 看得我直流汗!

网友:
开3D后,左手的油门就变成浆距了。。中位是零浆距。

楼主:
为啥流汗?

网友:
我刚学一直是日本手,看的我有点乱

网友:
LZ反日本手?????????

网友:
可以做为不看置顶帖的反例收录进置顶,啥叫3D模式啥叫油门螺距都没弄清楚就在回答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流汗?

不只流汗,还晕!基础知识太少了......

楼主:
难怪大家大惊小怪,原来这里是高手区,我还以为不许新手提问,原来是问错地方了,应该到新手学堂去问呀,抱歉啦让各位流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