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三叶桨推力比二叶桨大,但为什么没什么人用呢???

楼主(2010-06-23):
听说三叶桨推力比二叶桨大,但为什么没什么人用呢???是太耗电吗???

网友:
三叶推力大,但效率不及二叶

网友:
我也为我的天行者准备了3叶的桨,但是根据前辈给我的解释是,3叶的没2叶的效率高,而且电流也要大点,耗电量也大点的!~!

网友:
为什么有多叶桨呢?

因为为了提高螺旋桨的拉力,转速越来越高,最后桨尖都快到音速了,很容易产生损伤

后来为了达到同样的拉力,就增加桨叶,降低转速

还有个好处就是,螺旋桨的直径可以做小一点。

国产的3叶桨我用过,震动比较大,动静平衡做的不好,而且自己也不好配,所以效率也低。

网友:
制作要求高

楼主:
制作要求高?难道要DIY?
不是有卖的嘛,不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作要求高?难道要DIY?
不是有卖的嘛,不贵啊,

他的意思是厂家的制作难度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作要求高?难道要DIY?
不是有卖的嘛,不贵啊,

贵!对于有的人来说,还是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三叶桨推力比二叶桨大,但为什么没什么人用呢???是太耗电吗???

很早以前我用铃铛电机带三叶和2叶的测过,结果发现,同等电压电流情况下,拉力一样!因此放弃。
以上信息仅限于我的配置,不代表能延伸到其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