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有声音,但是不转

楼主(2010-06-23):
我的电调,上电后有声音,也能设置,就是不能起动
电机
。
试过无数的设置都是不能启动,偶尔能够转几下马上就停了。以前是大油门无力,现在是直接不启动了。
有经验的朋友支个招。谢了!

网友A:
我的也是 大油门抖几下就不动了

网友B:
是不是香蕉头虚焊了,我的也是,前两天大油门试机,后来转起来就咔哒咔哒的不能连续转了,还以为电调坏了,换了几个mos管都不管用,最后以测,原来是电机完了,重新焊一下香蕉头就把问题解决了

楼主:
不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C:
检查驱动和管子是不是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