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破处的效果..

楼主(2010-06-23):
今天,,5.8g图传到了,,由于时间不早了,,抓紧时间操机,,经过两小时的操,,总算完工,,,没有采取任何防干扰措施,,,在配合jr900s 40m接收机时措施严重干扰现象,,,,不知道是不是应为采用同电池供电愿意还是怎么回事,,原来jr单控拉距测试时达到30米,,带上图传测时才10米不到,,出现失控时拔掉图传供电,,,jr接收器立马恢复控制,,遥控器是 40,85频段..图传是 5645频段,,,,怎么大的差距应该不会干扰jr接收器的,,明天进行抗干扰改装,,,请兄弟们提供好的抗干扰方法,,,[rm]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gzOTc0MTgw/v.swf[/rm]

网友:
接收机做屏蔽试试。
最重要的!用两块电池独立供电再进行拉距试试看,虽然对直机来说带两块电池有点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接收机怎么做屏蔽

网友:
我一个不太确定的看法:不是5.8G的干扰,是5.8G成品模块上的UBEC的干扰,用独立供电应能改善,对5.8G模块做屏蔽也可以减少UBEC对于接收机的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接收机怎么做屏蔽

需要做屏蔽的设备用铜箔或铝箔包裹后将外壳接地(连负极),如果是裸露的电路板做屏蔽还需要注意短路问题,不能直接包裹。

楼主:
那请问给jr接收机做还是给5.8g发射机做呢

网友:
我的JR 40M,,900S    用5,8G不行
出去就失控了,,,

网友:
应该是UBEC,影响,,屏蔽做过,没什么用,换个普通接收机玩玩得了

网友:
我自己四轴上5.8g 2.4G都用过的,共用电,采用的是 149dp,和319dp这类的接收机,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5,8g向下干扰40M也是不可能的, DCDC有干扰有可能,不过为什么你的遥控器只能拉30米呢?这样看来接收机本身也会有问题吧。

网友:
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A:
要是国产的控,早都骂疯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国产的控,早都骂疯了!呵呵

 社 会现象。使用洋控出现问题,大家都在其它设备上找原因;使用国产的控,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先骂国产控。

网友:
 啥都是这个情况
直机买个YT都觉得是个洋货很高级,出问题就自认RP不行,要是国产货有点差错,早就叫翻天了

楼主:
今天做了屏蔽,,效果非常明显..今天拉距测试时又有个新发现..就是人体也会干扰接机效果,,

网友:
调机的时候在乌鸦上试了试 没干扰 比我那个1.2g的好  还是用的塑料齿舵机 不知道上天会不会失控 9x2的控 接收是那个什么鹰的8通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