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调螺距问题 请教各位!

楼主(2010-06-23):
以前一直用6EX的  调螺距很方便  换了DSX9  进调螺距的菜单 在悬停模式开油门锁定 调螺距 副翼不动 潜水看了老帖 dsx9的油门锁定有独立的螺距通道 但是我一关油门锁定 悬停模式的螺距就没法调 推杆电机会转 要拔电机线吗 那还要拆机 ...

网友:
电机线装到里面了?那就木有办法了

网友A:
你不想拔电机线,那就把油门曲线从头到尾都调到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一直用6EX的  调螺距很方便  换了DSX9  进调螺距的菜单 在悬停模式开油门锁定 调螺距 副翼不动 潜水看了老帖 dsx9的油门锁定有独立的螺距通道 但是我一关油门锁定 悬停模式的螺距就没法调 推杆电机会转 要拔电机 ...
         你在油门锁定下调好螺距!然后按调好的数值再设置到悬停模式里就是一样的啦! 可以不拔电机线啊! 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想拔电机线,那就把油门曲线从头到尾都调到0%

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油门锁定下调好螺距!然后按调好的数值再设置到悬停模式里就是一样的啦! 可以不拔电机线啊! 注意安全!

也想到了

网友:
你吧熄火开关打开就好了(就是熄火降落那个开关),点击就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