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纸飞机改动力

楼主(2010-06-23):
 3通小直升机,改纸飞机。用的是三通直升机的尾桨。动力很足。

室外试飞了一下,红外线超过5米无法控制,室外不能玩,室内空间又不够,只能当静态了。可惜。。

网友:
沙发是我的
找个室内场馆飞

网友:
 可惜没有材料,否则也动手做一个了。

网友:
做的很漂亮,现在的室内场地真的很难找

网友:
尾桨效率不高吧

网友:
这个啊。。我是新手不是很理解。。机头是不是有些重啊?

网友(2010-11-20):
有没图纸及参数哇,学习中

网友:
什么材料做的?如何做这种小鸡鸡?指点!

网友:
机翼是平的吗、。有没有弯曲的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2通道小黄蜂上的控

网友:
还有那材料 应该是买的5角钱 小皮筋弹的飞机   飞机两边两层纸中间夹的吹塑板

网友:
那个电池安飞机中间  飞机似乎小拉点 飞机的桨换大点 飞机是靠风速的扭差力拐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