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函道用6S 问题

楼主(2010-06-24):
70 3200KV旱道 用4S 不会烧 用6S 70% 油门会烧吗最大能到% 多少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机?

网友B:
我的SU34(64黑旋风电机),用6S-2500MAH电池,70%油门,飞行正常,比4S-3600MAH电池稍微猛一点。超过70%油门时,电调就保护了,电机停转。

网友C:
黑旋风有两种KV,KV4000和KV4800.暂不支持6S!新款6S版KV值只有2400左右.配64涵能有1.2KG左右 暂未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