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金属外壳的尾舵发热都比较厉害???

楼主(2010-06-24):
以前450用KDS800+MD922一块电池下来,MD922只是微热。。。后来装500时,用KDS800+春天3471M,发现3471M比较热,换了POWER HD 3688HB后,也是发热厉害。。。现在450用GY401+3471M,也发现3471M发热厉害

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断:金属外壳的舵机,因为金属易传导热,所以外面摸着就比较热。。。而塑料外壳的舵机,里面发热也是一样的,但塑料传导热性能差,所以外面摸着没那么热???

以上因素排除尾推的畅顺性,因为2台机子的尾推都很顺的。。。

网友:
电子元件发热就容易老化,容易失效。

网友A:
回复 楼主:

金属外壳的舵机,因为金属易传导热,所以外面摸着就比较热。。。而塑料外壳的舵机,里面发热也是一样的,但塑料传导热性能差,所以外面摸着没那么热???  对

另外一种说法... 新款或强力型的舵机....功率比较大, 所以需要好的散热....:所以用了金属壳

来加强 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外壳的舵机,因为金属易传导热,所以外面摸着就比较热。。。而塑料外壳的舵机,里面发热也是一样的,但塑料传导热性能差,所以外面摸着没那么热???  对

另外一种说法... 新款或强力型的舵机....功率 ...

回去测测那温度是多少,但不知最高上限是多少度?摸着比较热不太放心啊。。。

网友B:
我用的BLS251,也没觉得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BLS251,也没觉得热

“顶级无刷舵机”不能算入此列。。。

网友:
251想让他热很简单,你把尾推调卡一点,一会儿就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