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型号的大电池够用

楼主(2010-06-24):
诸位大虾请指教,我苏27原配的是11.1V2200mAh锂
电池
,总觉得飞个10来分钟不过瘾,想换个大容量的电池,但又担心烧电调什么的。。。请教换什么大电池匹配且飞行时间能长些(电压一样容量大些的还是电压也大容量也大的?)?将来再飞别的灰机也能配套使用的最好。。。。谢谢!!

网友A:
看贴就回

网友B:
按道理来说电池越大越重。如果只是因为飞行时间的话,即使换了高容量的电池,重量增加了,因此飞行时间几乎不能延长。不像汽车,在地上跑,重量增加了,负荷影响很小。

网友C(2010-09-03):
考虑一下这些问题:放电速度,能量密度,价格
同样的技术条件下,容量增加了,重量也增加了。现在有600瓦时/kg的电池,以后的能量密度会更大,速度会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