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老苦的ASW15和那个1.8米的Robbe滑翔机,哪个更好?

楼主(2010-06-24):
半新手(飞过,炸过不少飞机了,技术还在徘徊中前进着)。现在彻底迷上滑翔机,想朝着山坡机以及DS方向前进……但苦于目前技术尚差不敢贸然花钱购买大机,想先找个能有那种滑翔机感觉的飞机练习。看了很久,越看越迷茫了。现在想咨询下各位前辈,论坛上可以看到的ASW15和Robbe这两款,拿来作为练习可以吗?这两个哪个性能更加??麻烦各位大大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
看贴就回

网友:
只飞过ASW15,感觉很爽的

网友:
看一些朋友写的关于ASW15描述,这鸡鸡是山坡机,如果加上动力装置操作上可能会有些困难。

没飞过,只飞过AX。

网友A:
我到是可以推荐
LZ现在大概能正常飞什么机机?降落有问题吗?

网友B:
老苦的带上翻角,不太好飞,看看我的飞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飞起来是相当的稳啊,不过你要新手还是建议用翼龙练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到是可以推荐
LZ现在大概能正常飞什么机机?降落有问题吗?

先谢过!
我飞过翼龙,海狸,后来开始飞AX滑翔机。迄今为止飞过三架AX滑翔了,第一架飞了很久后一次意外摔到楼顶烂了,第二架第一次飞就因为接收的问题(第一架摔时接收线断了,后来自己接上的),飞起来不久失控,找不到了……第三架飞的很爽,但前两天飞时因为风太大飞到空中时机翼脱开(已经用胶布粘了的,但不是粘死那种),杯具了。
总体来说飞AX滑翔机现在基本没有问题,起降,航线都能控制了。
另外还飞过AX的一个上单翼练习机,目前只有这台服役了……能正常飞行。
飞过AX飞翼,飞过两次,第二次悲剧了……
暂时经验如上,现在是爱上滑翔机了,所以想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苦的带上翻角,不太好飞,看看我的飞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7599&extra=page%3D1

飞起来是相当的稳啊,不过你要新手还是建议用翼龙练习吧!~

您这个我们模型俱乐部就有人在飞,呵呵~

网友:
ASW15电动版是首选,轻,翼展更大,像真。
ROBBE 太重,速度太快,很多地方要改造。

网友:
我手上有翼龙,2米EPO,AX,1.5M塞斯纳,小塞斯纳182,塞斯纳747,1.8米ROBBE,1.68米的天行者,就是没有ASW15,当时挑了robbe没买ASW15是因为ROBBE是玻纤+轻木,比我手上的epo看起来质感要好,价格也低一点。

回来后配了3542电机+9060折叠浆,3S 2200MAH,配重刚好合适,主要问题是副翼的9克舵机要改改安装方法,该鸡鸡的气动外形较为流线型,用上面的动力配置飞起来动力性很好,离手后30度角上升非常爽,滑翔时速度不算很快,很好控制。在网上看ASW15由于是无动力设计,改电滑后存在前面过重的问题,电池使用1000mah以下电池,动力时间相对较少(当然,够动力拉高吃着气流,可能500mAH的容量都够了,电力主要供遥控系统使用了),.EPO修复容易,炸鸡后能迅速修复,玻纤的修复较为缓慢。

喜欢刺激点的就选ROBBE,安全点就选ASW15.

网友:
Ba7kw说的不错,我的飞行感受也是这样,我配的是银燕2815电机,3S 3500mah电池,感觉有点头重,可以用再小些的电池。我配的动力比较足,可以60度角爬升,基本上开20秒动力,关动力可以滑翔3分钟以上,飞机气动外形比较好,废阻力小,飞行效率高,抗风性比较强,对风力的冗余度比较大,基本上出去后不用考虑风力,都能爽飞。3500mah电池全动力时间有近6分钟,一块电池可以飞50分钟左右。飞行翼载荷32-34之间,速度略快,吃气流的性能还不错,曾有30秒动力滑翔30分钟的纪录,夏天到了,热气流很旺盛,每次飞总能抓住一两股强上升气流,飞滑翔机找气流吃气流的感觉还是很爽的。260元买到这样的轻木机翼,玻璃钢机身飞机,我就不会考虑泡沫机了。

网友:
robbe那款,需要4S的A123电池重量来配重。  飞起来可以滑翔(1350ma3S2P,20分钟电压还剩4.05V,并且用80g的锁配重,用2200ma3S2P重心正好,飞行时间超过1小时没问题)。速度稍稍快了一些  没有滑翔机的感觉。
ASW那款没飞过,但是从数据上来看,那款设计就是为了山坡机设计的,改成有动力的并不是很好。
如果真的想玩电动滑翔机,那这两款都不是入门滑翔机的最好的选择。。。
建议买那款大肚子的360RMB的那款1980mm滑翔机。

网友:
其实选择ASW15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无动力设计!

第二个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EPO的快速修复,特别是飞山坡的时候无动力降落很考验技术,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是小炸,但如果是玻璃钢加轻木的可能一天就废了,EPO的可能3分钟内上点胶水和胶布就可以接着爽飞了。不会影响到飞行的兴致。
很多人建议2米的机翼会不会影响到EPO机翼的硬度,这点不用担心,机翼内有多根碳加强!我很多视频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玩的动作。当然就质感来说EPO肯定不如玻璃钢架轻木。

玻璃钢加轻木的建议有相当飞行经验的老手飞行,因为越是大机翼的滑翔机降落越是个问题!

ASW15还是以山坡飞行为主,在平原装动力就可惜了设计者的心思!

如果真的想把ASW15当做有动力飞行也可以,建议用1000mha以下的3S电池,在风大的情况下,机头重点也没关系的。

我这边经常有在机背上直接用胶皮带上2200mah的3S电池,一块电池爽飞一下午的。

选机型,一个是看技术,二是看场地!

网友:
我随便说点,参考:
1、滑翔机对场地有要求,草坪或者有庄稼的农田就比较好。硬质路降落会擦花飞机的。
2、已经飞过AX,建议选择提高机型。
3、翼展的选择。翼展大点比较好,建议2M或以上。
4、速度的选择。一般翼载小的滑翔性能比较好,飞得慢;翼载大的速度会快点。根据自己的习惯来选择吧,可以根据翼面积和飞行全重计算翼载来判断比较拟买机型速度的快慢。
5、轻木和EPO。前者的观感会好许多,精致。后者方便现场维修。如果场地好,有基本技术,轻木还真的不错。另外,有的机机前仓空间很小,对电池体积有限制,3S2200MA的电池很可能放不下,得有考虑。
6、动力配置。推重比可以大点,大推重比可以10来秒动力大角度快速爬升,然后转入无动力滑翔。建议0。8以上吧。
7、结合已有设备考虑。如电机、电调、电池等。
8、价格区间。
以一般模友休闲飞行考虑(发烧友和竞赛除外):
高端点:1000多元,如领航、中航、京商等
中端的:如利诚、航迷、联合等
市场上的EPO以后中低端为多,出口转单的居多,价格300-500不等,如ASW15,ASW28等等
参考参考哟,说错的地方朋友们指正。

网友:
玩滑翔机的人多数已经玩过电固和油固。
玩滑翔机体验的是休闲,是心境!
一架做工精致、装涂漂亮的滑翔机看着是欣赏,飞着是享受。
从上面的来考虑,可以选择一架精致的轻木机。

网友:
我的一个初入门的朋友,不听我的意见,就买了一套2米epo,呵呵,从来就不敢起飞和降落,都是我帮他飞到100米高时才给他飞,一觉得有危险,就将遥控塞回给我。。。

网友:
玩了电固和油固,换感觉和心情而飞滑翔机的也不少。其实,滑翔机对场地的要求也不低。
这几天有点迷电动3D了,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飞也很开心。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和建议,让我学习不少的知识。

我比较赞同jsws的意见,现在也决定买是要买个精致的滑翔机,休闲的飞。

本想买航迷的飞机,可是他最近人间消失了一样,怎么都不回复我的消息。。。。

最后决定买一架雷虎1米5的,来练习!后续技术好了再买领航的高级JJ或者Sight EP的JJ

楼主:
就是这个飞机啦~~~呵呵

网友:
好不好,飞了就知道,很多人买的东西,不用考虑那么多的!~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2010-11-25):
雷虎1米5的是有米的人飞的

网友E:
不建议买雷虎的套材,理由是雷虎的电滑普遍偏重,翼载荷大,比较Robbe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新上手的话,怕是不太好适应。

网友:
老苦真。。。居然把Robbe字样放在他卖的飞机标题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