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调整螺距的方法为什么没有人提过呢?

楼主(2010-06-24):
我没有购买过螺距尺,觉得没有什么用,特别是飞机精度不怎么样的时候,更是没有意义,几度的误差都有可能.

我一直用这个方法来调整

把两主旋翼折到相互平行,
当两主旋翼上下相平时,0度螺距
当左旋翼高于右旋翼时,负螺距,并根据两旋翼的角度/2,就可以得出螺距角度了
同理,就可以得出正旋翼的角度

我这方式不需要用螺距尺,并且简单,
也因为同时去除了因为桨夹的误差,个人应该比螺距尺还准.

但论坛里搜索了半天,也没有看到有前辈们提出这个观点.并且我也一直这么操作且用得很好.
于是提出来,有不对的地方,请大虾们指导一下!

网友A:
最简单的我也不用,装好就飞,双桨我也飞,炸到没双桨为止

网友:
这个方法我看行。就是角度不好掌握,没法用工具量,只能估测。

网友:
楼上的牛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购买过螺距尺,觉得没有什么用,特别是飞机精度不怎么样的时候,更是没有意义,几度的误差都有可能.

我一直用这个方法来调整

把两主旋翼折到相互平行,
当两主旋翼上下相平时,0度螺距
当左旋翼高于右旋翼时 ...

1  自相矛盾, 零件精度不行时你这样调又怎么调的准。
2  貌似以前见过类似的调发。

楼主:
桨以90度折回,双桨都到达一定的度,应该说到了误差的一边的极限,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

楼主:
而角度的问题,需要自己计算一下,测出旋翼末端的距离,,与两旋翼组成三角形,数学计算一下,就得出了顶角的角度.

网友:
螺距尺才多少钱?这都省?玩电直就讲究精度,不能靠估算啊

网友:
动力够门板都飞起来啦,还调什么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我也不用,装好就飞,双桨我也飞,炸到没双桨为止

就是,消灭双桨的最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我也不用,装好就飞,双桨我也飞,炸到没双桨为止
就是就是 炸炸更健康吗

网友:
十块钱买一把螺距尺就什么事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我也不用,装好就飞,双桨我也飞,炸到没双桨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