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通、百通、佰通这三个是不是同一家

楼主(2010-06-24):
2.4g 500mw到底性能如何?用原装的接受天线空中距离能有多远?
柏通、百通、佰通这三个是不是同一家,他们1000mw的发射接受有没有2.4g 500mw(无牌,近期用的人不少)的好?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柏”的应该是正品吧,据说800mw有效距离就能达到1公里了。不知道真假,期待有亲身经历的回答.
而 伯通 应该和射雕英雄传里面的老顽童有点关系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公里??????800MW达到1公里,好像你还觉得距离远?

网友C:
2.4g 无阻挡 800mw 应该能到3~5公里吧

网友D:
我的柏通1.5W,原装小天线,地面无阻挡拉距稳定传输连1公里都不到。

网友E:
你们的怎么都这么远啊,我换了两种,一种是1。2G800MW,一种是2。4G700MW,都没有超过200米!
难道是人品问题1?

网友F:
5。8G,200MW,1100多米正常

网友G:
标准是"木"字旁加个"百",可以在彩盒上面看到,
但是这个字五笔打不出来,所以各种柏通、百通、佰通的叫法就出来,是一家的。

网友H:
後悔在這裡道了買1.2G

网友I:
柏通就是正品 1.2g 800mw 原装天线2km 平板 8km
柏通也有 2.4g 系列 从100mw到1500mw
2.4g 500mw 是另外一家的 TX24500 ,

楼主:
柏通就是正品 1.2g 800mw 原装天线2km 平板 8km
真的吗?那真的很不错!

楼主:
原帖由
raytang
于 2010-6-28 21:37 发表
後悔在這裡道了買1.2G
为什么后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