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0-06-24):
新手,刚入了A6POR
充电器
,还有两节3S,2200MAH,20C,11.1伏,
电池
,想请教一下,充电时电流,电压设置多少啊,充到什么时候算充满啊,小白问题,请老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锂电充电电流最好不要大于2a 电压不用设置 接到相应接口就行 冲到充电器停就满了啊
你的电2A充的话 一小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