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购进DG1000,求最佳配置

楼主(2010-06-24):
买了台DG1000. 2.6M翼展。

不含任何设备。空间850g左右。

还不太熟悉滑翔机,求设备配置,最好是中端价位的。

谢谢~~~

楼主:
电动版 遥控玻璃钢滑翔机DG-1000

参数: 翼展:2630mm (102”)

翼面积:28.5 dm2

飞行重量:950 - 1000g

机身长度:1130mm (44.5”)

遥控装置:4 Channel, 4 servos

网友A:
四通道不够吧!这么大的家伙襟翼必须的吧!电机什么还要看机头尺寸,2217动力应该够了,带个11*6的桨。不过这个是像真滑翔机呐,最好飞山坡,要么牵引

网友B:
如果要买控,6通道的控有很多选择,Spektrum、Hitec、Futaba、JR都有,其中Hitec的Optic6算价位比较低的,在中端配置里算是性价比不错的一款。当然如果选择国产的廉价设备也有,就看你敢不敢拿飞机做赌注了。建议楼主直接选购2.4G的设备,一步到位。舵机,2米6左右的模型买国产9至14克的模拟舵机就可以,最好选择金属齿轮的,不容易扫齿。1000以内应该就可以搞定。至于动力系统配置……Youlan说的有道理。这种大家伙最好不要用动力飞,一来是大大增加飞行重量,令本来就很高的翼载荷进一步加大,造成飞行速度过高,对缺乏经验的新手来说很容易炸鸡,二来对场地的要求也过高,普通城市很难找理想的飞场。有条件的话,还是飞山坡或者由固定翼牵引比较合适。如果实在不行,可以尝试橡皮绳弹射起飞,当然要用比较强力的,比如说2根10毫米外径的乳胶管并联使用,非弹性绳索也要有足够的强度,至少要1毫米以上的尼龙线。

网友C:
这台机有货了?我还在等呢

请问楼主 这机头直径是多少?根据它决定配什么桨罩,配什么电机

网友:
我自己做的玻璃钢机翼,2.3米翼展,光机翼都700多克(含舵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通道不够吧!这么大的家伙襟翼必须的吧!电机什么还要看机头尺寸,2217动力应该够了,带个11*6的桨。不过这个是像真滑翔机呐,最好飞山坡,要么牵引

空机设计不带襟翼。我也想要。。。。机头固定孔是25cm。轴径是5mm的。

我也想飞山坡,可惜没有场地啊。。。。广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买控,6通道的控有很多选择,Spektrum、Hitec、Futaba、JR都有,其中Hitec的Optic6算价位比较低的,在中端配置里算是性价比不错的一款。当然如果选择国产的廉价设备也有,就看你敢不敢拿飞机做赌注了。建议楼主 ...

控是有的,谢谢了。
只是缺电机、电调、桨罩、折叠桨 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机有货了?我还在等呢

请问楼主 这机头直径是多少?根据它决定配什么桨罩,配什么电机

有货,质量还行,不过就是没有襟翼。。。
机头直机40mm。。。

网友D:
这个机我买了飞过~还不错~不过最好需要6通设备~因为要做襟副翼混控比较好~不然飞机比较重,降落速度优点快

配置上4个9g舵机就行了~建议用稍微好点的~别十几块的辉盛,马达2217以上级别,GS28-34或者银燕2020都可以~电池3S 2200~机头需要配重~11*6或者10*8桨
或者用大点的36级的马达,重心就比较好了~

总的来说这个机算是中高级机种,不适合初学者,但是飞起来姿态非常优美~

网友:
XXD2217 应该是能飞得,但电机会很烫,桨罩的话可以选HY38mm的

我考虑用 银燕2220 KV1200 或 郎宇2216 KV1250  配10*6的折叠桨,因为轴孔是3,所以要用GS 40MM的桨罩

电调40--50A ,电池2200 20C ,一块不知道能不能压住机头,不够的话用3S2P(1块电的话起飞重量大概1250-1300克)
动力系统花费大概是450-500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机设计不带襟翼。我也想要。。。。机头固定孔是25cm。轴径是5mm的。

我也想飞山坡,可惜没有场地啊。。。。广州~~~~

我也在南方,理想的山坡是肯定没有的,我一般找种茶叶的那种山来飞,小一些的在河提上就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我买了飞过~还不错~不过最好需要6通设备~因为要做襟副翼混控比较好~不然飞机比较重,降落速度优点快

配置上4个9g舵机就行了~建议用稍微好点的~别十几块的辉盛,马达2217以上级别,GS28-34或者银燕20 ...

这机子2边主翼位置的固定设备很有问题,又没有配手拧螺丝,这位哥们自己改装了么?

楼主:
最终买了emax2826 850kv。
12*6、13.5*7 2种桨
xxd50a电调
43-38桨罩。

配上3s 2200电池,估计整体重量要去到1500了。。

大动力滑翔,就怕影响滑翔效果。不好飞就拿这套设备装台牵引机,叫人拉我上天~~~~~。

网友:
2826的电机能装到鸡头里面去吗?这个飞机头部配重很麻烦

楼主:
今天电机刚到,有点勉强,电机线可能需要处理。

初步看,貌似头重。。。。

网友:
电机那么大的直径,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好飞机!哪买的?

楼主:
电机可以装进去,但是机头需要开孔,因为电机卡簧顶住了。

可惜电调坏掉了。试飞一再搁置

网友:
可以剪个垫圈把电机卡黄装进去,还可以减振,2826的电机应该要用4S的电池了,我也是手头没合适的电机,用了个大块头的有刷电机做动力,还没飞,不知道用有刷是不是风险太大,等你飞成功了我也用2826来装机,呵呵

网友E:
我在用朗宇2216,10*6折叠,保守有1.3kg拉力。

个人认为这么漂亮的机子用了折叠桨就不伦不类了。山坡,牵引,,不错的选择。执意要做动力,涵道可以试试。

楼主:
基本装好了,不过左右翼重量偏差太大,差50g。严重不平衡。

另外主翼的安装方式也需要diy。现在头痛如何用螺丝固定住。。。。。孔是有了,不过没法下手拧紧。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用朗宇2216,10*6折叠,保守有1.3kg拉力。

个人认为这么漂亮的机子用了折叠桨就不伦不类了。山坡,牵引,,不错的选择。执意要做动力,涵道可以试试。

我现在全机1470g了。。。。电机比较重。电池要放到重心下面才刚好。本来还想开个肚子装个轮子什么的。。

网友F:
麻烦楼上的哥们拍几张图片来瞧瞧,我买的是ASW-28,正在头痛舵机、电机问题~~~这么大的飞机,我担心9
g舵机吃不消,升降我准备用3003,但是偏大,装不进去~~~~~

网友:
可否上個照片呢??!!

网友C:
看他的机翼对插固定 设计(2个钩子 用皮筋 拉住)

网友F:
楼上的哥们~安装电机有图片没?

网友:
强啊.这么漂亮的机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哥们~安装电机有图片没?

装电机很的简单吧,一般在里面 倒装的。2.6的电滑用银燕2220 或朗宇2216,我觉得都够了,推重比快到1了。升降舵机用17克或全9克也没太大问题,质量要好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他的机翼对插固定 设计(2个钩子 用皮筋 拉住)

安装图是那样的固定方式,但是实际这个厂家没有开这个扣子的孔。。。。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固定力度不够。结果自己在主翼和机身之间加了一个铝片 4颗螺丝固定。

结果起飞估计机身太重。拉不起来。轻轻插了进草地,就断了主碳纤和机翼固定螺丝。我勒个杯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麻烦楼上的哥们拍几张图片来瞧瞧,我买的是ASW-28,正在头痛舵机、电机问题~~~这么大的飞机,我担心9
g舵机吃不消,升降我准备用3003,但是偏大,装不进去~~~~~

9g ok了。原配的那3块白色的舵机盖。基本是费的。我另外买了几个舵机保护器。不过尺寸差一点,最后用胶给粘住了。
发现只能用9g。因为太大了装不进去。。。

另外,建议方向舵不要用那2个铁丝做双拉,手工好用渔丝拉线,或者用1条2mm碳纤,会轻点,我也打算改拉线了。或者根本不装方向算了。。。。。。

网友:
这个飞个200米高度应该都不用担心看不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装图是那样的固定方式,但是实际这个厂家没有开这个扣子的孔。。。。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固定力度不够。结果自己在主翼和机身之间加了一个铝片 4颗螺丝固定。

结果起飞估计机身太重。拉不起来。轻轻插了进草地 ...

28系列的电机3S 确实发挥不出拉力,4S 应该很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电机很的简单吧,一般在里面 倒装的。2.6的电滑用银燕2220 或朗宇2216,我觉得都够了,推重比快到1了。升降舵机用17克或全9克也没太大问题,质量要好一点的。

那舵机就用9g金属的,我对你所说的两种电机都不是很熟悉啊~~~电机我手上有GS3542和银燕2815,轴径都是5mm,按这个轴径,要装直径50mm的折叠桨,机头可能要重新开孔,正在犹豫中~~~~

楼主:
GS3542可以。不过从我安装过的经验说吧。开控可能安装简单些,就是把孔扩大到不会刮到卡簧就ok。不过坏处是安装整流罩的时候,电机轴会太长了。整流罩不能很好地贴近机头,不美观。当然好处是只是需要开个孔。

建议的方式是在机头里面加装一块十字铝垫片,但是需要把十字形四个角给切短,要不塞不进去,另外就是要换长一点的电机固定螺丝,因为加了垫片后原配螺丝就不够长了。

麻烦是麻烦点,不过我觉得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系列的电机3S 确实发挥不出拉力,4S 应该很猛了

确实拉力差很远,我用3s。12寸,1470g都拉不起来,估计就1200g的拉力。。。。

郁闷的是,没有4s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拉力差很远,我用3s。12寸,1470g都拉不起来,估计就1200g的拉力。。。。

郁闷的是,没有4s电。。。。。。。。。

看来我要上13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GS3542可以。不过从我安装过的经验说吧。开控可能安装简单些,就是把孔扩大到不会刮到卡簧就ok。不过坏处是安装整流罩的时候,电机轴会太长了。整流罩不能很好地贴近机头,不美观。当然好处是只是需要开个孔。

建 ...

谢谢~~
不过3542的电机轴是5mm的,这个轴径的折叠桨桨罩一般都在4.5mm以上,原装机头直径只有4mm,我是意思是要把机头往后切一刀,重新安装防火板才能装上电机,切过的机头直径和桨罩一样的话,看起来就协调得多了~~~

楼主:
有5mm的桨罩,不过尺寸大一点点。

今天试飞了。是上去了。用了13寸桨,3s点半油就吊得起,不过飞行姿势超级奇怪,一上一下的,最后还掉到楼顶去了。估计拣不回来了。。。。。。。杯具

网友:
没调试好吧!下拉角不对。事先手投没?

网友:
怎么搞得,这飞机应该在空旷场地飞啊。。可惜了,尽量找回来吧,飞机炸了,设备还要的啊

网友(2010-07-24):
引用 楼主:
有5mm的桨罩,不过尺寸大一点点。

今天试飞了。是上去了。用了13寸桨,3s点半油就吊得起,不过飞行姿势超级奇怪,一上一下的,最后还掉到楼顶去了。估计拣不回来了。。。。。。。杯具

我当初的AX就是这个样子,经检查是头轻导致一上一下

楼主:
投过,按道理重心是对的,根据说明来调好的,可能飞机太重,纯靠拉力上去的,翼载太大。

现在还没拿回来。杯具

网友:
楼主在哪买的,淘宝的话给我个链接谢谢,我现在也打算入这个呢谢谢我的QQ975442926

楼主:
直接taobao dg1000.不过我真不建议入手。

网友:
机翼太脆,中插的强度不够,买回来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来加强才行,不然一个大点的动作就能听到脆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