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O版塞斯纳182空机1.4米舵机连接方式

楼主(2010-06-24):
本人新购空机一台,新手,目前正在组装,有个问题不解,我用的是四通发射的,六通接收,共有四个
舵机
,1号舵机连接前轮转向和垂尾(占用1个通道),二号舵机连接平尾(占用1个通道),3号舵机和4号舵机用Y线连接(占用一个通道),电调占用一个通道,电调控制油门,1号舵机控制转向,2、3号舵机哪个控制升降、哪个控制副翼,另外,副翼和升降都是通过舵机同样动作(上下运动),有何区别??

网友A:
设混控啊

楼主:
我就一个四通的遥控

网友B:
2号舵机连接平尾 控制的是升降 3 4号舵机 方向相反 连接副翼

网友C:
这机很简单,通道一插副翼,用Y线分别连接两个副翼舵机,二通道插升降舵,3通道不用说插电调,4插方向(垂尾和转向用一个的舵的,我反正是换成了标准舵机,这样感觉够力一点!)不必设任何混控!现在1米4的EPO182,基本也就FMS和环球飞的(完全一样!其实)
希望能帮到不会装此机的新手朋友!

楼主:
这个好装,主要的问题是机腹里面的那个舵机座子,与辉胜的9G(SG90)之类的舵机有些不配套,只有一边能上螺丝,另一个悬着,看来得用胶粘了

网友D:
那就用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