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用的涵道都是什么品牌的,国内哪家比较好?

楼主(2010-06-24):
刚入魔教,对很多行情都不熟悉,请教一下大家用的涵道都是什么牌子的,国内哪家的涵道比较好,计划中的机队,需要90MM和70MM的涵道若干,推荐一个吧,怎么能买到?
另外电机、电调和电池,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也推荐几个卖家吧。谢谢各位了,只是想少花点冤枉钱,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正确的器材上,再次谢谢大家。

楼主:
烧钱烧的厉害,每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

网友:
同问,F22用什么涵道好

网友:
我用的黑旋风64 4800KV,只是不专业,没测过效率。F22淘宝上买原装好像就是用黑旋风64 4800KV的

网友:
新新上手就飞这个~LZ潜水比我还浅~~ ~~

网友:
这个肯定能帮到你

随着涵道飞机的流行坛子里也有不少朋友加入了飞涵道机的行列。市场上品种繁多,质量参差不齐的涵道和马达产品也确实给大家带来了不少选择的疑惑。
涵道产品里面坛子里讨论的比较多的是黑旋风,那么这个涵道到底他多大的实测推力呢,那就看下面
测试设备:
         3000克最大量程,0.5克精度的电子称。

        老鹰树

        黑旋风70涵道带2842 KV3200马达(涵道带唇口带尾椎

        软件

        全套

         3S 2100  25C电池接电

          显示

        全油门状态:38A,417W, 935克推力,效率2.24克每瓦

         再看下4S下推力

4S下全油58A,功率821瓦,推力1451克,效率1.76克每瓦

总体来说,此涵道适合使用3S锂电,2200  20C就足够了,没有必要25C。4S下功率大,推力也大但效率会低不少。
想在3S下得到1KG的推力需要更换更高KV的马达,当然也需要25C的电池,这个搭配对于广大爱好者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测试是实际的推力测试,涵道口向下涵道由等长木架连接于电子称上。这样得到的测量结果也更准确。
涵道带有唇口和尾椎,这2件东西对涵道的效率起决定性作用,少任何一样都回大大影响效率。当然还有连接风扇和马达的
桨夹本身的同心度,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网友A:
国内的涵道,蓝岱的全金属涵道最好~就是贵点,重点~但是同级别涵道里 ,推力最高,电流最低,平衡性也最好,我手头有4个~分别是64*2  70*1  90*1
其次,飞鹰的涵道,就是生产su34的那家做的,也不错~
starmax的原配涵道64的也凑活~
黑旋风的东西不能说不好,但是也没怎么好,广告,和虚标严重,用爆大的电流提升来换取一点点的推力提升~而且涵道本身的平衡性也很一般

一下是我实际自己使用的例子,数据都是推称,同比比较吧~

蓝岱,64金属 3S 900G推力电流最大38A~ 70金属,6S 1.5-1.6KG推力,38A左右,90金属,6S,2.9KG左右推力 85A
飞鹰,64塑料4S表称1.1KG,实际在900-1000左右,因为su34进气和排气道设计问题,装su34上面推力损失严重,但是涵道马达性能相对来说还不错~
starmax,64塑料,国产杂牌外传电机,700g左右推力3S 36A左右,优点,便宜
黑旋风,最不喜欢的涵道,主要是广告太厉害,虚标严重,64塑料+黑旋风4800KV~推力800-900g左右,但是电流有48A-50A~伤电池~
浩叶的涵道,垃圾中的垃圾,谁买谁后悔~

蓝岱的涵道因为用内转子,和全金属结构,同样尺寸要多重50%-100%的自重,但是同样推力下,电流同比最低,平衡性最好~主要就是贵,价格是塑料的3-4倍~

如果是飞常喜欢涵道的,建议买个蓝岱的68(70)的全金属,用4S或者6S的型号~耐用,效率高高 64的金属也不错`,但是国内是买不到的`,我也是偶然搞到2个~飞小飞机很爽,90的买了半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体,继续闲置

网友:
6楼的,哈哈,又在卖广告了,人家新手啊,你不厚道啊,让新手买涵道玩,想祸害人家, 新手玩什么涵道啊。

没学会走路,切记别先跑,摔掉牙的。

新手切勿好高骛远,踏踏实实从练习机开始练吧。

楼主:
黑旋风有90涵道么

金属的的确比较诱人,价钱也是普通的一赔。

LANDER 90MM金属涵道带电机,很贵吧

网友:
浩叶的涵道,垃圾中的垃圾,谁买谁后悔~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的涵道,蓝岱的全金属涵道最好~就是贵点,重点~但是同级别涵道里 ,推力最高,电流最低,平衡性也最好,我手头有4个~分别是64*2  70*1  90*1
其次,飞鹰的涵道,就是生产su34的那家做的,也不错~
starmax的 ...

详细,非常的谢谢
90金属的贵不?计划中的A-10 1:10比例,打算用90涵道,要用金属的,2个90估计天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详细,非常的谢谢
90金属的贵不?计划中的A-10 1:10比例,打算用90涵道,要用金属的,2个90估计天价了

90的金属涵道taobao上1200左右吧,如果成本太高,可以考虑买fw的90塑料涵道,推力2kg多
看你的A10的大小和重量~个人觉得2个90的可能太大了,电池要能支持170A以上放电,你就要5000 6S,30C以上电池了,太伤了,电池加涵道重量都2kg了,如果1米5左右的,飞机泡沫的,重量在3kg以内的,可以考虑2个70的试试~,电池4000 6S 20C就可以飞了,经济性比较好~
A10这个机型展玄比大,升力比较好,0.7以上的推重比应该就可以飞了

楼主:
果然在网上找到了,涵道和电机,

不过需要70A 的电调,XXD 的倒是便宜,不知好不好,也有人说烧飞机,但好盈的有很贵,唉 ,自己做个电调算了,DIY ,航模魅力所在

网友(2010-08-18):
FW这个怎么没有介绍如何

网友:
6楼的忒强了 我地个神呀

网友:
玩涵道准备米吧,建议先从黑4800KV的64涵道开始,这电机用2200 25c 3s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刚入涵道的模友都没有准备4s电。
电调有条件就买好赢60A,考虑开支问题那就买xxd50A,买xxd用靠的是运气。建议不先考虑70涵道,70都要用4S电,如果没有4S电就要重新投资电池。
蓝岱的金属68A11.1v要用两块3S 2200 20c并联,22.2v要窜连,这样鸡鸡重,难滑,建议新入涵道不考虑。
64的鸡鸡可以考虑买f16 f15 f18,或是三角翼的阵风台风,都是好飞的机形。
如果真像你那样说的要90和70涵道,便宜的就是fw的90涵道和黑旋风的70涵道,别的除了金属基本都是拉圾
刚入涵道就从90的开始那真算是牛人,要顶一下 。我的第一架涵道金属68A11.1v装了红箭就是老炸坏起落架,每天飞完回来就是修起落架修怕了
64的鸡鸡基本不用考虑起落架的强度,足够降落了

网友:
玩涵道玩了有半年多了,分享一些经验。玩涵道,都准备3S的电池吧,以后如果上6S版本也方便。黑旋风64 KV4800很扯淡,效率浪费极大,建议4000或者4400。 具体请看我的贴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5MDg3ODAw.html。64的飞600到1000克的飞机都足够了。再往上就是蓝岱的68MM 6S版本,推力可以在1.5KG以上,飞大一号的机。然后就是90涵道了,FW的90涵道并不贵,我也没用过,效率不知。

网友:
皓业68涵道还是不错的

网友B:
郁闷,今天才发现淘宝上有卖64金属了,搞个来玩玩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皓业我买过!我在后悔!就是平衡差。。。

楼主:
买了FW的70涵道,平衡很差,用手转动就能看出很大的偏差,淘宝华恩买的,假货不成?

网友E:
我用的挺多厂家的,觉得还是蓝岱的比较好,主要是平衡好,电流也还小。特别是90(6S)的,有看过他们网站的测试,推力2850G时,电流也就70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