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眼龍5.0畫面無法全部顯示出來

楼主(2010-06-24):
大家好,我買了獨眼龍5.0,可是畫面無法全部顯示出來,不知為什麼,謝謝~

网友:
试试看改变制式,PAL或NTSC。
我之前接MP4也有这样的情况,无法改。

网友:
显示器这边的问题

楼主:
昨晚再試了一下,將攝象頭拔掉就可以全部顯示OSD的全數參數,在次接上攝象頭後周圍參數又切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再試了一下,將攝象頭拔掉就可以全部顯示OSD的全數參數,在次接上攝象頭後周圍參數又切掉了

OSD是自动适应摄像头的制式的,但是你的显示器没这功能,我朋友有个7寸的车用导航做显示器也跟你一样

楼主:
我的顯示器是NTSC 和PAL自動切換的

网友:
有没有  画面比例切换啊    4:3  16:9    还有特殊的比例。。。我以前就是  画面比例弄错了,显示不全。切换下就好了。呵呵    提供一个参考。。。

楼主:
跟攝象頭有沒有關係,我每一顆攝象頭接上去OSD就有些被切掉 拔除攝象頭OSD又正常,

网友A:
请更换PAL制式的摄像头就可以解决,就是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更换PAL制式的摄像头就可以解决,就是此问题

NTSC 和PAL自動切換的攝象頭是否仍無法解決,一定要用獨立的PAL是不是,感謝大哥解惑,經多次測試,大致已逐漸明朗,但仍需新購買PAL攝象頭回來測試~

网友:
回复 楼主:

摄像头自动切换制式?能否手动切换为PAL?屏幕一般都是可以自动识别AV信号来源是什么制式的,但是摄像头是发送AV信号的,怎么自动切换制式?能否试试看手动将摄像头改为PAL制式

网友:
老鹰树的OSD可以调节显示参数在屏幕的上下左右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