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WK 2801PRO2.4G玩FPV的没有出来讨论下

楼主(2010-06-24):
新人 模拟器了 许久 用的 WK2801PRO 2.4G  有用这个控玩FPV的 没有 或者 2.4GFPV的同学们出来聊聊 距离呀 绕射能力  还有2801 稳定程度 能不能胜任FPV

网友:
2.4G目前配合5.8G图传近距离飞飞可以~

网友A:
我也是用的2801PRO,FPV可以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的2801PRO,FPV可以多远

地面拉距*3倍空中距离~

网友:
今天下午特意测试了2。4G的控地面的拉距
用DX7和原装接收,飞机放在汽车里面,携带视频收发设备,直线距离开车370多米,视频正常,但遥控已经失控,电机不转,所有舵机不动。把设备拿下车,一起都正常了,接着徒步测试,500米内还是完全正常的,超过5百米会有间息性的失控,原因是道路上车辆的阻挡,当失控时把设备举高,一切恢复正常,就这样走到7百多米,因为急于飞行加上天气太热,没再测试,地面距离估计可以达到8百米以上,理论上空中无障碍物的话保守可以飞1.5到2公里。飞行的测试距离是飞到1100多米,因OSD无自动返航不敢再测试而返航

结论:2.4G的控用原装接收(别拿山寨接收比)1公里是不成问题的,相信广大品牌都可以达到这个距离,要是好点的牌子,比如JR之类的估计可以到2公里

网友(2010-11-10):
我的是5.8的图传+信鸽OSD+2801PRO+2M凤凰滑翔机独立供电,昨天空中拉距测试。
第一次图传显示距离570M高度260M时电机停转,舵机无反应。飞机进入螺旋,离地50M时恢复控制,安全返回。
第二次距离540高度120M时又失控,这次没能救起。
事后分析失控原因:
1。两次飞行我都是带着视频眼镜坐在矮凳子上飞的,可能当时站着信号可能会好些。
2。我的接收通道都插满了(装了2个陀螺仪和云台),是不是接收瞬间电压不够。也不知道装上2801里的那个接收机滤波器会好些?
3。我的接收是装在凤凰的机腹里,空间小里面线很多也比较乱。
各位也帮我分析下!!!

网友:
不懂用天七来飞F P V能有多远,它的接收天线比较长,可以放在机身外面.

网友B:
2.4G不能飞远,这是常识。可以用二代或者三代功放转换为72M频率,遥控距离5~10公里!

网友:
看来大家的无线电知识匮乏啊!  无线电,在高速移动的时候,频率会发生漂移!移动速度越高,无线电的频率越高,漂移的范围就越大!这就是所谓的频飘,或者说是多普勒效应!
所以大家外F P V的时候,尽量不要追求高速度!高速度,远距离,再加上杂波干扰,超过了接收机所能承受的频飘范围,就会失控!炸鸡没商量。
好多人玩高空俯冲,结果就是失控炸鸡,原因就在于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4G不能飞远,这是常识。可以用二代或者三代功放转换为72M频率,遥控距离5~10公里!

谁跟你说的这是常识?2.4G 的距离是可以比72M远很多的好嘛。。
加功放?这么没有道德的自私的做法?你当整个空域内就你一人喃?

网友:
10公里内同频的飞机都会被干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跟你说的这是常识?2.4G 的距离是可以比72M远很多的好嘛。。
加功放?这么没有道德的自私的做法?你当整个空域内就你一人喃?

看你说话就知道你的心态了
加功放也要看场合,我们这里都说好了用啥频率,不能轻易变动。这点你不懂?另外,我们这里也就几个人玩玩,所以没见过谁来找我麻烦的。
F P V远距离不加功放,相信原厂遥控…… 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跟你说的这是常识?2.4G 的距离是可以比72M远很多的好嘛。。
加功放?这么没有道德的自私的做法?你当整个空域内就你一人喃?

要品德就不要玩F P V,图传+遥控,哪个是合法的?不要和我说2.4G合法,也要看是哪个频段!!!

网友:
2.4G的没有绕射能力,只能视距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