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260机身剧烈抖动

楼主(2010-06-25):
今天小弟的260A 中邪了,刚刚买回来3天,今天开始飞航线,可是我发现它在慢速左转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机体抖动的现象(但是锁尾没有问题,机身抖)
抖得挺厉害的,看着真别扭。 可奇怪的是, 在悬停过程中,或者是我用室外模式大舵量高速动作的时候,
抖动完全没有了。。
请问各位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现象? 是如何解决的? 谢谢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拉杆掉了一个。还是舵机在抖?新版还是老版的260?
基本怀疑是舵机抖。

网友:
抖动机身问题我也有,轻微的,不是很大,部件全部检查过,没有问题,原因不明?

网友:
齿轮的问题
没有水平所以在小油门的时候会抖

网友:
+1,老版蓝色,悬停时经常狂抖,幅度很大,声音都是颤音  。此时打舵变换姿态抖动停止。
...
...
后来买的新版黄色V2好得多,仅偶尔小幅度抖几下很快自行稳定。

楼主:
呵呵,今天小弟又练了练航线,屡次炸鸡。。这260简直是不死鸟。不过炸了几次, 抖动好像有所好转。

网友A:
仔细检查下,定有一个机械部分有问题,可能某处裂开,不仔细看不出。

260飞行状态一旦和平时不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今天外场飞,有风,大炸  3米跌落测试通过。。。
后来我发现舵机有异常声音,然后发现固定舵机马达的螺丝松了,上紧后,声音恢复,机身抖动消失,看来是舵机的问题。今天因为大炸,圆满解决。。。
买来已经快5天了,总机不下于40个起落,小炸无数,大炸(撞墙+高空跌落类)也不下20次。
九鹰啊九鹰,你真是不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下,定有一个机械部分有问题,可能某处裂开,不仔细看不出。

260飞行状态一旦和平时不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感谢感谢,确实是舵机齿轮咬合不紧密的问题,导致抖抖病

楼主:
各位,现在抖动又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剧烈。。。

网友:
我觉得可能跟电量有关,新电池一般不抖。

网友:
我认为是斜盘精度差造成的,已注意到斜盘和外轴间间隙很大。210、260都这样。

网友:
我的260也抖动过,一开始以为是齿轮、斜盘问题,结果两个零件换了,一点效果都没有。后来发现是平衡杆和斜盘间的连接杆好松,我将两个连接杆互换了一下,飞机的抖动明显减少。这是260的零件精度问题,不知是不是通病。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先把平衡杆拿掉   试飞看抖吗   如果不抖就是平衡杆的问题   还是抖就要检查旋翼  十字盘 还有两杆组这些零件

网友:
抖動這老掉牙問題,就是主旋翼虛位解決虛位就好了!  你可以換一組黑的看看黑的比較不會白的夜光槳很容易發生

楼主:
小弟发现,其实是十字盘中间的孔磨损了,才抖得。 另外如果出现双桨,也很容易抖。

网友(2010-08-11):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平衡杆拿掉   试飞看抖吗   如果不抖就是平衡杆的问题   还是抖就要检查旋翼  十字盘 还有两杆组这些零件

网友:
我的是前进抖 倒退平稳 老鸟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