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MG995金属陀机能做HL2的转向吗?

楼主(2010-06-25):
我的车是HL2,昨天来了次大飞跃落地的时候一个轮子先落地的倒置陀机扫齿了。在网上看了很久,想买个便宜点的大力一点的金属齿轮陀机,便找到了MG995金属齿轮13公斤的陀机,拍了等着到货了。我想问问这个陀机做转向陀机成不。谢谢各位了

楼主:
尺寸:40mmX20mmX36.5mm
重量:62g
技术参数:无负载速度0.17秒/60度(4.8V)
0.13秒/60度(6.0V)
扭矩:13KG
使用温度:-30~~+60摄氏度
死区设定:4微秒
工作电压:3.0V-7.2V
这些是他的参数,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肯定可以啦!如果还觉的力不够就两个995连动!995本来就是设计车用的啦,飞机用有点悬.

楼主:
我就想问问这个陀机的灵敏度咋样,还不知道了呵呵,不太懂这些

网友B:
我是用996做转向舵机的..很好用的..我的无限1:10油车

楼主:
我的995装在车子上了,但是为什么方向彻底的反了。原先往左拐现在成了往右拐了。想试着调换一下陀机插线 的插头,陀机一点反应没有,我就想问问这样能调整过来吗,小弟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C:
换舵机插头没用 ,只用把遥控上的方向通道的反向开关切换下就行了

楼主:
这个咋切换啊
是不是得把控拆了啊从新焊接一下啊,谢谢

网友C:
昏 你控上没有通道反向开关吗, 一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