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手,450 Sport 旋翼头总成换成pro旋翼头总成可以吗?

楼主(2010-06-25):
请教老手,450 Sport 旋翼头总成换成pro旋翼头总成可以吗?

网友:
没问题,都可以用

SPORT换PRO旋翼头最好连主轴一起换掉。很多人都是这样改的,皮带版的PRO花花机手感相当的好,炸鸡成本很低,最适合练习用。

网友:
当然也可以用。

网友:
 我想反问一下,PRO机身能用SPORT旋翼总成不?PRO的T头实在太脆弱啦

网友:
完全可以,我一直这样飞。舵机的3条连杆的长度要调整一下。

网友:
450 Sport也是只调2条连杆就可以

楼主:
PRO头的确漂亮,我关键喜欢他只调2条连杆就可以了,因为我是新手,怕调多连杆。换了PRO头,会影响性能吗?

网友:
得换主轴吧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我自己的也是这样弄的。PRO的头比较酷。等有时间拍个图片给你看。

网友:
好像阳台侠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
坐着等答 案